7.4V标压的锂电池在产品设计时一般跌到几伏算是低电量

楼主:
消费类产品需要设计低电量提示功能

用的是7.4V标压的双锂电池

想问下在产品设计时

用这种电池一般跌到几伏算是低电量呢

网友:
得研究产品得功耗情况把,不是每种产品都一样

网友:
我原先做手持式仪器仪表的时候是按照一节锂电池3.5V是没有电了,因为3.5V开始就掉电特别快,当时仪器仪表工作电流一般是几十mA.所以实际需要根据并联的锂电池个数或者容量以及工作电流来综合判断锂电池低电判断的电压阈值。

网友:
不同类型锂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平台(标称)电压和放电截止电压稍有差异,实际应用中选择低电量电压门限要为产品待机电流消耗留一定裕量,以免长期存放造成电池过放电

网友:
这个的根据你的产品进行实测分析,毕竟不同产品电流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