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降低软件功耗的方法

楼主:
采用高效率的算法可以有效地降低功耗,一些常用的方法

如下:

(1)用查表的方法代替实时的计算,尽量减少CPU的运算量。特别是在没有硬件浮点处理单元的MCU进行浮点处理时,直接用MCU进行浮点处理将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将一些运算的结果预先算好,放在Fash存储器中,用查表的方法替代实时的计算,减少CPU的运算工作量,可以有效地降低CPU的功耗。很多微处理器都有快速有效的查表指令和寻址方式,用于优化查表算法。这种处理方法在离散余弦变换和A/D数据采集中能够带来可观的效率提升。
(2)对于不可避免的实时计算,应注意计算的精度,算到精度够了就应立即结束,避免“过度”的计算。在精度允许的情况下,使用简单函数代替复杂函数作近似运算,也是减少功耗的有效方法。
(3)尽量使用短的数据类型,如尽量使用字符型的8位数据替代16位的整型数据(4)尽量使用分数运算而避免浮点数运算等。
(5)用移位运算代替乘除法运算。采用MCU计算乘除法也是非常耗时的,如果采用左移和右移的办法来实现乘除法运算,将会减少运算时间。注意,除法的移位计算只能针对除
数比较特殊的情况。

(6)采用快速算法。在搜索算法中,使用二分搜索算法和分段查找算法的效率是不同的。从理论上可以估算,在1024个测量值的查找中,二分搜索最坏情况下10次可以查找到结果,顺序搜索最坏可能需要1024次。这在测量数值更多的情况下更为突出,一个高效率的查找算法有助于减小程序运行功耗。

(7)数字信号处理中的运算,采用FFT和快速卷积等,可以节省大量运算时间。

(8)一个程序使用中断方式还是查询方式,对于很多应用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但在软件低功耗设计特性上却相差甚远。例如,ADC在采集少量的数据时,MCU读取A/D转换数据可以采用查询方式或中断方式。查询方式和中断方式的低功耗特性相差甚远。使用中断方式,MCU可以什么都不做,甚至可以进入待机或停止模式。而采用查询方式,MCU必须不停地读取 /0端口寄存器,需要消耗很多额外的功耗。
(9)采用定时器。在程序中可以采用软件延时。但是,如果系统的定时器资源充裕,在需要定时的场合,最好采用硬件定时器,当定时器到了定时时间后,向MCU发出中断请求信号,这样可以减少MCU的工作时间,进而可以降低功耗。
(10)用宏代替子程序。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读RAM需要比读Flash 更大的功耗。宏是在编译器预处理阶段进行替代,而在子程序的调用中MCU需要进行现场保护。在一次子程序调用中,因为CPU进入子程序时会首先将当前CPU存器推入堆栈(RAM),在离开时又将CPU存器弹出堆栈,这样至少对RAM有两次操作。对于程序设计来说,调用一个子程序还是一个宏,在程序写法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宏会在编译时展开,CPU只是顺序执行指令,避免了调用子程序。唯一的问题是增加了代码的长度(代码量)。目前,MCU片内的Flash 空间越来越大,对于一些不在乎程序代码量大一些的应用,用宏代替子程序无疑可以降低系统的功耗。

摘自  ——————低功耗系统设计--原理、器件与电路

网友:
数字信号处理中的运算,采用FFT和快速卷积等,这个快速卷积估计好多人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