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DIP28宽体的单片机吗

楼主:
有DIP28宽体的单片机吗?51,PIC,AVR都可以。谢谢

网友A:
Atmega8是28脚双列直插封装,但不是宽体,而是窄体(宽度0.3inc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mega8是28脚双列直插封装,但不是宽体,而是窄体(宽度0.3inch)。

是的。只找到一种,PIC16F5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找到一种,PIC16F57

如果使用ATmega8这种窄体28脚单片机,可以做一块小板子,中间是窄体28脚print,外边是宽体28脚print。宽窄两列14脚之间距离为1.5in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ATmega8这种窄体28脚单片机,可以做一块小板子,中间是窄体28脚print,外边是宽体28脚print。宽 ...

你说的也是一种办法,不过那样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