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D9853靠谱吗

楼主:
先上图

一个将近60,一个4.4元。

难道真的那么贵吗?谢谢

网友A:
某宝上买芯片,谨慎。国内的主要是某创或者某汉芯城。国际上的是得捷和贸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买芯片,谨慎。国内的主要是某创或者某汉芯城。国际上的是得捷和贸泽

某创上是50几块,云汉芯城找不到。得捷和贸泽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创上是50几块,云汉芯城找不到。得捷和贸泽也没找到

这个芯片很老了,并且停产了,怪不得在得捷上面都没有

网友:
先搞几片淘宝的便宜的试试

应该不是原装无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