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封装的问题

楼主:
先上图:

这个封装,后面应该指的mm吧?谢谢

网友A:
【这个封装,后面应该指的mm吧?】

前面单位是inch(英吋),后面括号内单位是mm(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封装,后面应该指的mm吧?】 前面单位是inch(英吋),后面括号内单位是mm(毫米)。

谢谢maychang大神

网友B:
对的,规格书上有备注的。前面inch, 括号里面mm,如下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的,规格书上有备注的。前面inch, 括号里面mm,如下图

我太马虎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太马虎了,谢谢

一般规格书中都会备注单位以及顶视图还是底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