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S78-DK】独立看门狗

楼主:
开发环境:
IDE:MKD 5.38a
STM32CubeMX: V6.12.0
开发板:STM32H7S78-DK开发板
MCU:STM32H7S7L8H6H

1 独立看门狗工作原理

独立看门狗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解释就是一个 12 位的递减计数器,当计数器的值从某个值一直减到 0 的时候,系统就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即 IWDG_RESET。如果在计数没减到 0 之前,刷新了计数器的值的话,那么就不会产生复位信号,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喂狗看门狗功能 VDD 电压域供电,在停止模式和待机模式下仍能工作
独立看门狗由内部专门的 32Khz 低速时钟驱动,即使主时钟发生故障,它也仍然有效。这里需要注意独立看门狗的时钟是一个内部 RC 时钟,所以并不是准确的32Khz,而是在 30~60Khz 之间的一个可变化的时钟,只是我们在估算的时候,以32Khz 的频率来计算,看门狗对时间的要求不是很精确,所以,时钟有些偏差,都是可以接受的。
Figure 1-1 独立看门狗框图
独立看门狗的架构是很简单的,本质就是一个递减计数器,和Systick有些类似,只是运行在低速时钟下,另外还有寄存器访问保护功能。
【注】看门狗功能处于VDD供电区,即在停机和待机模式时仍能正常工作。
IWDG最适合应用于那些需要看门狗作为一个在主程序之外,能够完全独立工作,并且对时间精度要求较低的场合。 WWDG最适合那些要求看门狗在精确计时窗口起作用的应用程序。
Table 1-1 看门狗超时时间(32kHz的输入时钟(LSI))
【注】这些时间是按照32kHz时钟给出。实际上,MCU内部的RC频率会在30kHz到60kHz之间变化。此外,即使RC振荡器的频率是精确的,确切的时序仍然依赖于APB接口时钟与RC振荡器时钟之间的相位差,因此总会有一个完整的RC周期是不确定的。通过对LSI进行校准可获得相对精确的看门狗超时时间。

2 独立看门狗的寄存器描述

首先是键值寄存器 IWDG_KR,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下图所示。
Figure 1-2 键寄存器(IWDG_KR)
在键值寄存器(IWDG_KR)中写入 0xCCCC,开始启用独立看门狗;此时计数器开始从其复位值 0xFFF 递减计数。当计数器计数到末尾 0x000 时,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IWDG_RESET)。无论何时,只要键寄存器 IWDG_KR 中被写入 0xAAAA,IWDG_RLR 中的值就会被重新加载到计数器中从而避免产生看门狗复位。
IWDG_PR 和 IWDG_RLR 寄存器具有写保护功能。要修改这两个寄存器的值,必须先向IWDG_KR 寄存器中写入0x5555。将其他值写入这个寄存器将会打乱操作顺序,寄存器将重新被保护。重装载操作(即写入0xAAAA)也会启动写保护功能。预分频寄存器(IWDG_PR)用来设置看门狗时钟的分频系数。重装载寄存器用来保存重装载到计数器中的值,该寄存器也是一个 32位寄存器,但是只有低 12 位是有效的。
Figure 1-3 预分频寄存器(IWDG_PR)
Figure 1-4 重装载寄存器(IWDG_RLR)

3 独立看门狗的具体代码实现

3.1 STM32Cube生成工程

我们在串口的例子的基础上进行配置。IWDG时钟预分频系数64分频,计数器重装载值 800。
Figure 1-5 使能独立看门狗
  • IWDG counter clock prescaler:看门狗分频系数
  • IWDG window value:独立狗窗口阈值
  • IWDG down-counter reload value:独立狗复位阈值
  • IWDG Early Wakeup Interrupt:独立看门狗溢出的中断阈值,要比IWDG down-counter reload value小
即可得到相应超出(溢出)时间:
Tout=((4×2^PRER) ×RLR)/LSI时钟频率=800*64/32Khz=1.6s
如果配置了独立看门狗中断,可通过中断溢出喂狗。
独立看门狗的时钟由专用的低速时钟(LSI)驱动(40kHz),即使主时钟发生故障它仍有效。独立看门狗适合应用于需要看门狗作为一个在主程序之外 能够完全独立工作,并且对时间精度要求低的场合。默认配置即可。
Figure 1-6 配置时钟
生成工程即可。

3.2 独立看门狗的具体代码分析

独立看门狗一般用来检测和解决由程序引起的故障,比如一个程序正常运行的时间是50ms,在运行完这段程序之后紧接着进行喂狗,我们设置独立看门狗的定时溢出时间为60ms,比我们需要监控的程序 50ms 多一点,如果超过 60ms 还没有喂狗,那就说明我们监控的程序出故障了,跑飞了,那么就会产生系统复位,让程序重新运行。
这个程序很简单,只需要及时喂狗即可。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PU Configuration--------------------------------------------------------*/
MPU_Config();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ART4_Init();
MX_IWDG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4, (uint8_t *)&RxBuffer, 1);
printf("独立看门狗\r\n");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HAL_IWDG_Refresh(&hiwdg); //喂狗
printf("喂狗\r\n");
HAL_GPIO_Toggl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 Insert delay 1000 ms */
HAL_Delay(10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主函数很简单,初始化独立看门狗后,在主循环里不断喂狗即可。HAL_IWDG_Refresh()函数就是喂狗操作,值得注意的是,本程序溢出时间是1.6s,我们喂狗时间要小于1.6s,毕竟LSI精度不高。

3.3 独立看门狗实现现象

编译无误,打开串口,现象如下:
当注释掉喂狗语句后,板子就会不断重启,因为没有喂狗就导致板子不断复位。

网友:
感谢分享,说的不错,看门狗其实就是一个定时器,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