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图有问题吗

楼主:
先上图

请问高手,这个原理图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电路基本都有了,

最小系统该有都有了,再结合单片机数据手册检查一下,看看具体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
根据芯片PIN感觉是51系列。

芯片没有型号,晶振没有频率?

按原理猜是没有原则问题。

ALE/PS等是否应该引出,以便启用对应的功能

网友:
正在学习单片机的路上,小白难入门啊,好资料,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A:
电源和地没有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地没有连接

谢谢,你提醒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