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任务汇总+舵机与AGS02MA气体传感器使用

楼主:
Hello,大家好,我是郑工,尘世间一个迷途小工程师。
这个帖子我们来汇总一下所有的任务与讲解一下
0、物料清单:
CPX主板
舵机
AGS02MA气体传感器
首先是我自己感觉有些尴尬的视频讲解
【得捷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任务汇总+舵机与ags02ma气体传感器使用
这个视频拍着拍着就拍到差不多15分钟了,视频2个G,最后是压缩了之后才能上传,下次拍视频之前还是得选不要太高清才行
入门任务(必做):开发环境搭建,板载LED点亮
【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任务0:开发环境搭建,板载LED点亮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程序就是通过time.sleep函数产生一个pwm去点亮led,不断更改pwm的占空比,这样led看起来就led就会有亮暗变化,像呼吸灯
最主要的函数是下面这个,产生一个简单的pwm,控制led灯。
def onLed(onTime, duty):
if onTime > 0:
led.value = True
time.sleep(onTime)
if duty - onTime > 0:
led.value = False
time.sleep(duty - onTime)
3e2bb736792bc2a6a9b9d4cabaab92cb
基础任务一(必做):控制板载炫彩LED,跑马灯点亮和颜色变换
【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任务1:控制板载炫彩LED,跑马灯点亮和颜色变换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这个其实就是控制WS2812B灯珠做流水灯,总体来说就是用neopixel库来实现彩色灯的效果,封装得太好,显得没有难度,其实中间一些时序问题,当年我也是想破头
颜色变换写了两种不同函数去遍历。
def Wheel2(i, r_in, g_in):
if i < 0 or i > 10:
r = g = b = 0
elif i % 3 == 0:
r = r_in
g = g_in
b = 255 - r - g
elif i % 3 == 1:
r = g_in
b = r_in
g = 255 - r - b
else:
g = r_in
b = g_in
r = 255 - b - g
return (r, g, b)
def rainbow_cycle2():
dir = True
for r in range(255):
start = 0
stop = 255 - r
step = 1
if not dir:
start = 255 - r
stop = 0
step = -1
for g in range(start, stop, step):
for i in range(10):
pixels[i] = Wheel2(i, r, g)
pixels.show()
time.sleep(colorFulWaitTime / 50)
dir = not dir
def wheel(pos):
if pos < 0 or pos > 768:
r = g = b = 0
elif pos < 256:
r = int(pos)
g = int(255 - pos)
b = 0
elif pos < 512:
pos -= 256
r = int(255 - pos)
g = 0
b = int(pos)
else:
pos -= 512
r = 0
g = int(pos)
b = int(255 - pos)
return (r, g, b)
def rainbow_cycle():
for j in range(767):
for i in range(num_pixels):
pixel_index = (i * 767 // num_pixels) + j
pixels[i] = wheel(pixel_index % 767)
pixels.show()
time.sleep(colorFulWaitTime)
WeChat_20241014235724
基础任务二(必做):监测环境温度和光线,通过板载LED展示舒适程度
【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任务2:监测环境温度和光线,通过板载LED展示舒适程度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这个任务就是读取AD任务,通过读取光敏AD上的值,获取照度,通过adafruit_thermistor库,可以直接获取温度值,也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顿时感觉轻松好多
库的使用也非常简单,我写了一些注释,只要初始化设置好,后面直接得到温度,简单快捷
import adafruit_thermistor
# 模拟输入的管脚
pin = board.TEMPERATURE
# 热敏电阻的常温阻值
resistor = 10000
# 普通电阻的阻值
resistance = 10000
# 热敏电阻的阻值温度
nominal_temp = 25
# 热敏电阻的B系数
b_coefficient = 3950
# 还有最后一个参数,参数名为high_side,表示热敏电阻是否连接在上端,默认为True,可以不填
thermistor = adafruit_thermistor.Thermistor(
pin, resistor, resistance, nominal_temp, b_coefficient)
程序通过灯珠数量反应照度值,通过灯珠颜色反应温度。不过灯珠就在光敏三极管旁边,还是有一些影响。
基础任务三(必做):接近检测——设定安全距离并通过板载LED展示,检测到入侵时,发起声音报警
【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任务3:接近检测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这是我耗时最久的一个任务,用红外收发实在是完成不了,最后是用了超声波距离模块实现程序功能,超声波模块只需要测量反馈的脉冲长度就可以知道物体的距离的,测试距离使用time.monotonic_ns()函数计算时间戳的差值(单位ns)即可,如下面代码
# 发送出发信号,时间是500us,只要比需求长就可以了
ir_tx.value = True
time.sleep(0.0005)
ir_tx.value = False
rx_count = 0
# 等待回复的高电平
while ir_rx.value is False:
time.sleep(0.0001)
rx_count = rx_count + 1
if rx_count > 10000: # 发送高电平之后等待时间太长,认为是发送失败
break
start_time = time.monotonic_ns() #获取高电平开始的时间戳,单位是ns
while ir_rx.value is True:
pass
end_time = time.monotonic_ns() #获取高电平结束的时间戳,单位是ns
duration = round((end_time - start_time)/1000000, 2)
if duration < 0.05: # 时间太短
continue
print(f'duration time:{duration} ms')
distance = round(duration*17.0, 1) # 时间*340m/s(34cm/ms)/2
print(f'distance:{distance} cm')
WeChat_20241015000456
进阶任务(必做):制作不倒翁——展示不倒翁运动过程中的不同灯光效果
【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任务4:制作不倒翁——展示不倒翁运动过程中的不同灯光效果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这是一个整活的任务,其实我很多精力都用在搞那个不倒翁底座那里去了T_T
加速度传感器使用也非常简单,只需要调用库即可,如下
import board
import busio
import adafruit_lis3dh
i2c = busio.I2C(board.ACCELEROMETER_SCL, board.ACCELEROMETER_SDA)
lis3dh = adafruit_lis3dh.LIS3DH_I2C(i2c, address=0x19)
# Set range of accelerometer (can be RANGE_2_G, RANGE_4_G, RANGE_8_G or RANGE_16_G).
lis3dh.range = adafruit_lis3dh.RANGE_2_G
ax, ay, az = [
value / adafruit_lis3dh.STANDARD_GRAVITY for value in lis3dh.acceleration
]
WeChat_20241015000744(待转码)
最后补充一下我另外买的两个零件,一个是舵机,一个是AGS02MA气体传感器
舵机
舵机主要就是通过pwm占空比来控制舵机的动作,从规格书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控制方式
从上面可以看到,停止脉冲是1500us,顺时针方向是700-1500us,逆时针方向是1500-2300us
所以只要用pwmio库产生一个pwm就可以控制舵机
# create a PWMOut object on Pin A1.
pwm = pwmio.PWMOut(board.A1, frequency=50, duty_cycle=7536)
# 2294 0.7ms min
# 4915 1.5ms stop
# 7536 2.3ms max
我这里产生的是一个50hz的pwm波
AGS02MA气体传感器
这个要调试其实也有些麻烦,不过其实用法也简单,就那么两三个指令需要调试,不过直到我找到下面这个网站,所有困难都烟消云散了,还是得再次感叹一下python社区的人多力量大,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adafruit-circuitpython-ags02ma - 用于 AGS02MA 气体传感器的 CircuitPython / Python 库_PyPI中文网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然后找到文件
放到板子里面就可以使用了,文件里也说了使用方法
代码如下:
import board
import busio
import time
from adafruit_ags02ma import AGS02MA
# Initialize I2C bus.
i2c = busio.I2C(board.SCL, board.SDA, frequency = 20000)
ags = AGS02MA(i2c, address=0x1A)
while True:
res = ags.gas_resistance
tvoc = ags.TVOC
print(f'tvoc:{tvoc},res:{res}')
time.sleep(2)
可惜的是,CPX线路板的硬件I2C并不支持20k的通讯速率,而AGS02MA的最大通讯速率是30k。最后我是使用ESP-S3 feather这个板子来完成,同样是follow me活动的板子,同样是使用circuit python代码完成的
感想
最后的最后,还是得感谢举办方,感谢得捷电子,感谢EE。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感受到前人智慧的浩渺,我只是后来者,模仿者,轻松拿来使用的人。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科学进步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仍然需要虚心学习更多的知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下面是课程链接:
【得捷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任务汇总+舵机与AGS02MA气体传感器使用-EEWORLD大学堂
源码:
Follow me第二季第一期 所有代码 + 库-嵌入式开发相关资料下载-EEWORLD下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