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有两个MOS管控制的12V电压的工作过程怎么分析?

楼主:
请教,这个有两个MOS管控制的12V电压的工作过程怎么分析?

那位老师给说说,谢谢

网友:
当EN-2端对地电压够高(高于Q4开启电压)时,Q4导通,使得Q3也导通,LD-VCC-12V端得电。

所以这是个由EN-2端控制的电源开关。

网友:
下端MOS通过单片机引脚控制上端MOS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