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电路,FB管脚电压有一个异常脉冲

楼主:
如下图所示DC-DC升压电路,用数字电位器调节输出,FBX管脚处的网络RW和RH连接数字电位器的两个输出端。
现在的问题是,在输出电压由高电压跳变成低电压瞬间,FBX管教处的电压跳变到4.75V(见下面示波器波形图),而正常的FBX电压为1.6V。导致数字电位器和MCU烧毁(数字电位器和MCU都是1.8V供电)。请问各位大佬,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怎么解决呢?谢谢!
注:输出低电平到高电平瞬间,FBX的电压貌似也会跳变到2.2V。

MAX5395.pdf (1.43 MB, 下载次数: 5)

网友A:
【在输出电压由高电压跳变成低电压瞬间,FBX管教处的电压跳变到4.75V(见下面示波器波形图),而正常的FBX电压为1.6V】

猜测是C95和C96容量太小或者等效电阻太大。

加大C96,或者C96改用多个电容器并联试一试。另外,还可以让Q2和Q1关断减慢试一试。

网友A:
第二幅电原理图中VCC_1V8这个标号,在第一幅图中找不到。VCC_1V8联接于第一幅图中何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输出电压由高电压跳变成低电压瞬间,FBX管教处的电压跳变到4.75V(见下面示波器波形图),而正常的FBX ...

前辈您好,目前调试一上电,Q1,Q2就打开了。上面提到的电压变化瞬间是指数字电位器改变输出电阻瞬间。

我晚点提高C95,C96看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幅电原理图中VCC_1V8这个标号,在第一幅图中找不到。VCC_1V8联接于第一幅图中何处?

前辈,您好。第二幅图中的VCC_1V8是VCC_12V经过LDO(AMS1117-1.8)得到的1.8V,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目前调试一上电,Q1,Q2就打开了。上面提到的电压变化瞬间是指数字电位器改变输出电阻瞬间。 ...

【上面提到的电压变化瞬间是指数字电位器改变输出电阻瞬间】

首帖图中未见数字电位器。该数字电位器联于何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第二幅图中的VCC_1V8是VCC_12V经过LDO(AMS1117-1.8)得到的1.8V,谢谢!

如果VCC_1V8是VCC_12V经过LDO(AMS1117-1.8)得到的,多半不会由于U3构成的Buck电路负载突变而损坏的。

这个LDO好像在首帖图中也没有。

网友C:
我猜是因为数字电位器的的可调电阻三端都接才对,,

你的电路怎么没有接低端。

正确的电路是类似下图。

网友:
数字电位器在实际使用中不完全等同于可调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提到的电压变化瞬间是指数字电位器改变输出电阻瞬间】 首帖图中未见数字电位器。该数字电位器联 ...

前辈,您好。数字点位器的连接请看其RH,RW网络,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因为数字电位器的的可调电阻三端都接才对,, 你的电路怎么没有接低端。 正确的电路是类似下图 ...

好吧,为什么呢?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输出电压由高电压跳变成低电压瞬间,FBX管教处的电压跳变到4.75V(见下面示波器波形图),而正常的FBX ...

我提高了C95,C96的值,问题还是存在。我减小C95,C96的值,这个脉冲的持续时间变小。另外,更正一个现象:输出电压由13.6V跳变到高36.1V瞬间,FBX没有看到脉冲,FBX保持在1.6V,只有输出电压由36.1V跳变到13.6V才看到脉冲。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数字点位器的连接请看其RH,RW网络,谢谢!

你好,更正一个现象:输出电压由13.6V跳变到高36.1V瞬间,FBX没有看到脉冲,FBX保持在1.6V,只有输出电压由36.1V跳变到13.6V才看到脉冲(这个现象是反复确认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目前调试一上电,Q1,Q2就打开了。上面提到的电压变化瞬间是指数字电位器改变输出电阻瞬间。 ...

【上面提到的电压变化瞬间是指数字电位器改变输出电阻瞬间】

你的意思,数字电位器数值变化瞬间(也就是SCL和SDA两条线上有信号)数字电位器和MCU烧毁?

网友D:
可以先把后级Q1 MOS断掉, 在数字电位器管脚上加一个钳位保护,先把电源调通了再用到电路里。

为啥要36V顺变到13.6V,试着通过I2C缓慢的改变数字电位器的值,让电压36V-35V-34V-...-13.6V试试。

FB脚的电压纯粹来自输出电阻分压:瞬间变为4.75V说明电位器的电阻瞬间变大了。

从36V到13.6V,电位器的电阻瞬间由70Ω变成2.6K,环路还没来得及调节输出,此时输出还是36V,FB下端的等效电阻为3.2K,和上端24K分压,得到一个电压4.25V左右。

如果电路没有烧毁的情况下,LT8365会开始环路调节,让输出电压缓慢下降到13.6V,问题是4.25V的电压已经击穿了数字电位器。

解决这个的简单方法就是缓慢改变数字电位器的电阻,使输出电压缓慢下降,而不是突变。可以通过计算,使得数字电位器的电阻突变导致在FB叫上的电压冲击不超过1.8V(只有0.2V的裕量,建议改为0.1V)

按照这个原理图,13.6V到36V时数字电位器的电阻是变小的,你应该会在FB叫上发现一个跌落,其实也是不好的,建议缓慢修改数字点位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提到的电压变化瞬间是指数字电位器改变输出电阻瞬间】 你的意思,数字电位器数值变化瞬间(也就 ...

目前就是发现输出电压有高电压变为低电压瞬间,FBX上有一个2.2V的脉冲,调试初发现FBX上有一个4.75V的脉冲是因为漏焊接R60。但是I2C和SDA上数字信号线上又没有看到高于1.8V的脉冲。目前发现数字电位器和MCU烧了几片,不知道和FBX出现高于1.6V的脉冲是否有直接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就是发现输出电压有高电压变为低电压瞬间,FBX上有一个2.2V的脉冲,调试初发现FBX上有一个4.75V的脉 ...

你按照我8楼的建议改一下电路在做一下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目前就是发现输出电压有高电压变为低电压瞬间,FBX上有一个2.2V的脉冲,调试初发现FBX上有一个4.75V的脉 ...

2.2V有可能是1.8V+ESD二极管压降。数字电位器H脚对VDD的ESD二极管。

降压时这个过冲是必然的,减小这个过冲加上C17试试,但是需要精确计算,而且C17会影响环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缓慢改变数字电位器的电阻,打开5395L内部的charge pump,后续电路给H脚加一个钳位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把后级Q1 MOS断掉, 在数字电位器管脚上加一个钳位保护,先把电源调通了再用到电路里。 为啥要36V ...

大佬,你好,谢谢指导,我现在就是用你的方法,缓慢变化输出电压,FB上那个脉冲就没有了想,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2V有可能是1.8V+ESD二极管压降。数字电位器H脚对VDD的ESD二极管。 降压时这个过冲是必然的,减小这 ...

是的,如果要改版,H脚需要加上一个钳位肖特基二极管,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按照我8楼的建议改一下电路在做一下测试。

OK,我下次改版把L脚也接上,试一下看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K,我下次改版把L脚也接上,试一下看看。谢谢!

有结果了在这里回复一下,也让我知道到底是不是不接L脚造成的毛病。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原因还是不明白:数字电位器输入引脚最大承受电压是5.25v,楼主应用中电压切换的高电压为4.6v,按道理是不可能损坏芯片及MCU,为啥发生了芯片及MCU故障呢?

另外,楼主反馈LT8365 FB引脚的下拉电阻60k没有接,这里可能有点疑问了,数字电位器的初始值是多少呢?如果数字电位器比LT8365后上电的话,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这个可能要研究一下才能判断下最终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要改版,H脚需要加上一个钳位肖特基二极管,谢谢!

没必要啊,可以试试加上C17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不好的话,可以在电位器的下端加个电容吸收下瞬时高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啊,可以试试加上C17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不好的话,可以在电位器的下端加个电容吸收下瞬时高电压 ...

你好,加上C17我试过,没啥效果。下端电阻接DC-DC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反相端,这个引脚可以接电容吗?接了电容是否会引起运放震荡?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原因还是不明白:数字电位器输入引脚最大承受电压是5.25v,楼主应 ...

你好,问题解决了。现在的做法是缓慢增加或减小数字电位器的阻值,使输出缓慢变化。第二种办法就是先设置好数字电位器的值,再enable DC-DC。另外,R60在实际电路是有焊接的。不是损坏MCU,是损坏数字电位器。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结果了在这里回复一下,也让我知道到底是不是不接L脚造成的毛病。

大佬,我还没有改版,目前的做法是:缓慢增加或减小数字电位器的阻值,使输出缓慢变化。第二种办法就是先设置好数字电位器的值,再enable DC-DC。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还没有改版,目前的做法是:缓慢增加或减小数字电位器的阻值,使输出缓慢变化。第二种办法就是先 ...

好的,谢谢回复,有问题在来论坛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加上C17我试过,没啥效果。下端电阻接DC-DC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反相端,这个引脚可以接电容吗?接了电 ...

下端电阻接一个电容,会和FB脚上的电阻网络组合成一个RC电路,RC电路对应的频点在环路里额外贡献一个极点,导致额外的相移,极容易引起环路不稳定输出振荡。这也是做过这么多电压反馈设计从来没看到过在FB脚上加对地电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