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散热器拆解

楼主:
随着智能手机性能的不断提升,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也日益增加,如何有效散热成为用户关注的焦点。为此,市场上涌现出各种手机散热器,旨在帮助手机在高性能运行时保持适宜的工作温度。在散热器使用一段时间后,散热效果可能会有所下降。此时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提高散热效果呢,让我们一起拆解一个散热器看看。

此散热器是大概一年前在某宝购买的,采用风扇+半导体制冷技术,外观如下。

手机直接卡进去即可使用,适配各种尺寸的手机。
内部结构如下。

准备好拆解所需的工具,如螺丝刀、塑料撬棒、镊子等,就开始拆解了。
首先把最上面的一层导热硅胶垫撕掉,下面是导热铝块,四角用螺丝固定。

铝片下面是制冷片,两者中间填充了导热硅脂,可以看到硅脂已经干燥固化,我们待会给它重新涂抹一层。

然后把散热器的上盖拆开,里面是风扇,风扇周围设有散热格栅。侧面是充电口及电路板。

风扇固定在背板上,和制冷片由电路板连接,风扇的背板和制冷片中间也填充了导热硅脂。

这款散热器的全部配件如下图。

我们把固化的硅脂擦掉,表面擦拭干净,拿出之前没用完的硅脂,再重新涂抹一下。

涂抹时注意确保硅脂均匀分布,厚度适中,以充分发挥其热传导性能。
更换导热硅脂后,我们重新组装了散热器并进行了散热效果测试,降温效果显著。

测试结果显示,更换后的导热硅脂显著提高了散热器的散热效率。具体表现为:在高负载运行状态下,手机背部的温度明显下降,运行稳定性得到提升。

本次拆解及优化散热效果的实验证明,更换高质量的导热硅脂是提升手机散热器散热性能的有效途径之一。我们建议用户在购买和使用手机散热器时,关注导热硅脂的品质和更换周期,并适时进行更换以确保散热效果。同时,我们也期待厂家在设计和生产散热器时能够更加注重导热硅脂的选择和应用,为用户提供更加高效、稳定的散热解决方案。

网友:
这是要进行高能散热啊

网友:
高质量的导热硅脂是提升手机散热器散热性能的有效途径之一。我们建议用户在购买和使用手机散热器时,关注导热硅脂的品质和更换周期

网友:
硅脂摸的有点多

网友:
出风口是不是会挺热的?

网友:
有一门能拆解手机的技能,该有多牛,电子产品最大的缺陷就是很容易坏

网友A:
这装在手机上抵得上3个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装在手机上抵得上3个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