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DigiKey 创意大赛】AI环境监测站-硬件部分

楼主:
本次创意大赛我要制作的是一个AI环境监测站,我选择的开发板是Adafruit MatrixPortal M4,整个硬件方面的实现基于Circuit Python。选这个板子主要是因为它专门为驱动点阵屏设计,自带HUB75接口,可以直接插到点阵屏上。如果是用其他开发板需要自己连接差不多16条线,对于IO引脚少的板子再拓展其他功能也很麻烦。另外这个板子还带有一个i2c接口,对于Adafruit的传感器可以直接用4p连接线连接。

本帖主要是分享一下环境数据采集及其显示相关的硬件部分的设计过程,至于AI是一套单独的系统,后面再做介绍。我是比较喜欢高内聚低耦合的设计,一套系统就做一件事情,几套系统间可以互现协作,哪一套也都能拿来单独使用。
首先是点阵屏的驱动,因为板子自带了HUB75接口,直接扣到点阵屏上连接好屏幕的电源线即可。
板子出厂自带了一个重力感应的沙漏程序,可以简单测试一下板子功能是否正常,确定好没问题后,即可开始刷入Circuitpy固件了。
我使用的是CircuitPython 9.1.4 可以在这里下载https://circuitpython.org/board/matrixportal_m4/
烧录过程也很简单,连接开发板到电脑,双击开发板上的reset按钮,NeoPixel RGB LED变为绿色后,电脑中会出现一个MATRIXBOOT的磁盘,将刚刚下载好的.uf2文件拖到MATRIXBOOT中即可。接下来开发板会重启,然后出现一个新的名为 CIRCUITPY的磁盘,接下来在里面就可以写代码了。
该开发板主要实现的功能如下:

1.显示环境信息:

设计了一套UI,屏幕会滚动显示各项环境指标,每一屏最多显示三项,滚动播放。对于部分指标数值过长,导致单位显示不下的问题,也额外增加了相应的逻辑,用来滚动显示这些显示不下的内容。

2.自定义弹幕文字显示:
该功能主要是用来滚动显示一些弹幕文字,通过网络功能实现。本来想和之前的项目一样做一个接受POST请求的API服务器,但这个版本的CircuitPy似乎对网络底层库支持的不太好,使用之前在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的代码总是出问题,最后看了一下官方文档发现adafruit_matrixportal 已经包含了一些网络功能的实现,最后想了想决定通过Adafruit IO https://io.adafruit.com/ 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既简化了网络通信的复杂性,又能利用已经成熟的工具来处理数据。Adafruit IO 提供了一个相对容易上手的接口,可以通过publish和subscribe来接收和显示文本信息。在项目中,我将设备连接到Adafruit IO的服务中,创建了两个feed一个用于接受弹幕内容另一个定义弹幕颜色。通过订阅feed,我能够实时地从远程设备或应用发送数据,并在点阵屏上滚动显示。并且这样也解决了之前只能内网访问的问题,通过Adafruit IO服务托管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在任意位置的连接互联网的电脑上发布或订阅这些内容。最重要的是Adafruit IO也有相应的python库,我们也可以在其他python服务程序中更新这些内容。当然,已经做了中文字库支持。

比较简单的例子是我们可以直接在io的dashboard创建一个面板为feed手动赋值。

IMG_5171

3.传感器接入:
建立好显示环境信息的UI后接下来就是实际连接传感器了,更新面板的数据了
下面是我用到的气体传感器

BME680 是来自 Bosch Sensortec 的环境传感器,能够同时检测多种环境参数,广泛应用于空气质量监测。它集成了气体、湿度、压力和温度传感器。

SGP30 是 Sensirion 开发的一款空气质量传感器,主要用于检测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CO₂) 和总挥发性有机物 (TVOC)。

MiCS-5524 是一款半导体气体传感器,专门用于检测一氧化碳 (CO) 和甲烷 (CH₄) 等有害气体。它基于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MOS) 技术,能够在低浓度下对一氧化碳表现出高度灵敏性。因为不支持i2c所以直接用飞线连接到了A0引脚。

将上面的传感器连接到开发板即可。
顺便一提,Adafruit这些i2c接口的连接线(上)和常用的4p80mm连接线(下)的线序并不一样,我们需要在另一端做一个交叉。简单来说,用尖嘴镊子把接线端子顶出来,换到镜像的位置即可。

4.数据记录功能:

既然是环境监测站自然要有保存历史数据的功能,这里我最初的是想法是将传感器数据写入到板载存储器中。不过这样有个很大的问题,这些数据只有连接到这个板子的电脑才能读取,用网络实现不仅麻烦,如果外部设备频繁请求这些信息也会大量消耗板子有限的计算资源。最后还是想到了用Adafruit IO,我们可以在IO中创建不同环境指标的feed,让板子定时上传这些数据到IO上,这样不仅能记录历史数据,其他应用能非常方便的获取这些数据,还能直接在IO创建一个环境监测面板直接查看这些数据,也不需要再额外设计一个软件来画图了。
下面是监测面板的效果:

遇到的坑:
这里也顺便分享一下目前为止折腾这个项目遇到的坑。首先是传感器部分,因为这几个传感器也是第一次玩,实际上手后才发现,感觉被描述欺骗了。
比如BME680,虽然手册上生成可以测VOC,但是传感器只能返回气体电阻值,当VOC上升这个值会减小,反之则上升。也就是说这个传感器无法测得实际的VOC。有一个BSEC库倒是能够将气体电阻值转换为标准的空气质量指数 (IAQ) ,但是这个库是闭源的,也没有Circuitpy版本,但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几百行代码都写完了,当初立项也说的是用Crcuitpy来做,也不好换Arduino。还有就是MiCS-5524虽然文档说能测各种气体,但实际上只能测这些气体是否存在,而不能准确分辨是哪种气体,只能当一个有害气体警报器用。

还有最大的一个坑是VScode中Circuitpy插件的,git上好久没维护了,现在最新版本的完全用不了,git上也全是在反应这个bug的也没人解决。

换成官方推荐的Mu编辑器虽然能用,但代码补全真的差VScode那个插件太多了,后续再做项目还是考虑Micropy或者Arduino吧

后续计划:
其实主体上项目已经完成了,后续打算为这个点阵屏设计一个底座并3D打印出来。
关于AI部分,主要是想接入一个LLM(大语言模型)。实现让AI助手能读取这些环境信息,给出一些建议之类的,并通过TTS读出来。
此外,有余力的话也想继续用Unity实现一个3D模型,给LLM一个皮囊,放到我之前做的那个全息显示器中。

网友A:
气体传感器一般都不会返回具体浓度,都得自己转换,有些值还和温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体传感器一般都不会返回具体浓度,都得自己转换,有些值还和温度有关。

关键这些库都没有Circuitpy的就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