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是否能配置两套SPI实现与XY2_100通信的问题

楼主:
我的28335自带的一路SPI已经配置了两组外挂AD,通过CS片选信号复用,现在有一组上位机的信号,其输入如下图所示,因为没有片选信号,因此无法与28335自带的片选信号复用,想请问下这种情况能不能用McBSP模拟SPI通信以实现在28335上共用两组SPI?或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请教各位大佬了

网友A:
应该可以,就是速度慢,配合问题需要注意。实在不行,改用其他的通信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就是速度慢,配合问题需要注意。实在不行,改用其他的通信口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