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接收数据卖

楼主:
想问下大神485通信接收数据慢是什么问题

网友:
能不能描述清楚一点?485通信速率难道不是波特率决定的吗?

网友:
网络环境不佳、设备间的通信距离过长、软件配置不当,都可能造成数据传输延迟

网友:
原理图模糊的看不清细节,RS485通信速度慢跟软硬件设计以及波特率设置都有潜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