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磁波的图像中x轴的波峰代表的是电场E的最大振幅吗,还是 电场 最大时的X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电磁波的图像中x轴的波峰代表的是电场E的最大振幅吗,还是 电场 最大时的 电场离传播方向Z轴的最大距离

网友:
【电磁波的图像中x轴的波峰代表的是电场E的最大振幅吗】

电磁波的电场和磁场,既随时间变化,也随空间位置变化。换言之,既是时间的函数,也是空间的函数。首帖平面电磁波的图像,表示某一瞬间(固定时间)电场(在X轴上)磁场(在Y轴上)随空间的变化。图中一个箭头指向X轴,另一个箭头所指处,黄色曲线最高处,表示Z轴上这一点(空间)在此刻(时间)的电场强度。

网友:
这是一幅图片,固定了时间。如果做成视频,那么这条黄色曲线和紫色曲线是沿Z轴向Z轴正方向运动的。

网友A:
所以,另一个箭头所指处的X轴坐标,表示的是电场E的振幅,箭头所指处的Z坐标,表示的是这个时刻电场强度最大处在Z方向的位置。

下一时刻,另一个箭头所指处的曲线最高点会向Z轴正方向移动,但曲线最高点的X坐标不会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另一个箭头所指处的X轴坐标,表示的是电场E的振幅,箭头所指处的Z坐标,表示的是这个时刻电场强度最 ...

谢谢。现在EEWORLD只剩您 在孤军奋战了。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另一个箭头所指处的X轴坐标,表示的是电场E的振幅,箭头所指处的Z坐标,表示的是这个时刻电场强度最 ...

谢谢。这个电场的大小 是体现在x 轴的空间大小 (位移)上的吗,按说这个电场的大小 与空间的大小 没有关系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电场的大小 是体现在x 轴的空间大小 (位移)上的吗,按说这个电场的大小 与空间的大小 没有关 ...

X轴Y轴,并不表示空间大小,仅表示方向(Z轴倒是表示空间大小,即距离,单位米)。X轴刻度是电场强度(伏特/米),Y轴刻度是磁通密度(国际单位制中是特斯拉)。当然电场强度与X轴方向上空间大小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电场的大小 是体现在x 轴的空间大小 (位移)上的吗,按说这个电场的大小 与空间的大小 没有关 ...

首帖图表示的是个平面波。把图中直角坐标系在XY平面上任意移动(保持三轴方向不变),图中曲线依然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轴Y轴,并不表示空间大小,仅表示方向(Z轴倒是表示空间大小,即距离,单位米)。X轴刻度是电场强度(伏 ...

【当然电场强度与X轴方向上空间大小没有关系。】既然没有关系,为什么要专门将电场的大小标注在X轴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电场强度与X轴方向上空间大小没有关系。】既然没有关系,为什么要专门将电场的大小标注在X轴上呢

【既然没有关系,为什么要专门将电场的大小标注在X轴上呢】

因为电场是在X方向,磁场是在Y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