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电平转换电路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
这三种电平转换电路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三极管属于电流驱动型,单向转换,采购方便价格便宜

网友A:
MOS管转换可以实现双向转换,楼主的这个电路好像从哪里抄的,能双向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转换可以实现双向转换,楼主的这个电路好像从哪里抄的,能双向么

你分析一下嘛  当然能双向的

网友C:
三极管转换只需要一个上拉

MOS转换需要两边都要上拉

相比来说,MOS转换的电压可能压差会比较高一点,毕竟Vgsth一般会比Vbe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分析一下嘛  当然能双向的

下面的MOS管的,这个转换电路,实质是一个用MOS管完成I2C总线通讯的,一种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分析一下嘛  当然能双向的

这个需要了解一下I2C总线的两个信号,SDA和SCL的时序或逻辑

在SDA1高时,gs间无压降,所以MOS管不导通,SDA1与SDA2同时高时,但电压各自独立;在SDA1低时,MOS管导通,SDA1与SDA2同时低电平。

SCL同理。

这种电平转换方案在低频信号电平转换比较合适,7002管子比较便宜,压降比三极管小,速度一般在几百K。

网友A:
MOS转换的原理是在无低电信号时,低电压部分的线路通过其上拉电阻上拉至3.3V,MOS管的栅极和源极都是3.3,

就是说,它的vgs电压为0,低于其阀值电压,MOS管是不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转换只需要一个上拉 MOS转换需要两边都要上拉 相比来说,MOS转换的电压可能压差会比较高一点, ...

MOS管的压差更大?我没看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转换的原理是在无低电信号时,低电压部分的线路通过其上拉电阻上拉至3.3V,MOS管的栅极和源极都是3.3, ...

3.3V是可以导通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了解一下I2C总线的两个信号,SDA和SCL的时序或逻辑 在SDA1高时,gs间无压降,所以MOS管不导通 ...

高频信号  用高频的管子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是可以导通的吧

3.3V是可以的

无论是3.3V那边还是5V那边主动发生电平变化,都是可以正常通信的。

电路用的2N7002管

2N7002的NMOS管,1V<Vgs<2.5V。管导通电压门限Vgsth里面的最大值小于低电源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频信号  用高频的管子可否?

2N7002的开关速度为10ns,可在高频开关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N7002的开关速度为10ns,可在高频开关电路

10ns等于0.01us  1us相当于1M  那10ns相当于是100M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N7002的开关速度为10ns,可在高频开关电路

这个开关的速度是在哪个参数体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ns等于0.01us  1us相当于1M  那10ns相当于是100M吧???

不清楚你家的高频电路是怎么划分的

比如说,射频电路通常被认为是高频电路的一种吧

网友:
常见的频率范围分类:

高频(HF):3 MHz 到 30 MHz
甚高频(VHF):30 MHz 到 300 MHz
特高频(UHF):300 MHz 到 3 GHz
超高频(SHF)、极高频(EHF)和太赫兹频率:3 GHz 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关的速度是在哪个参数体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关的速度是在哪个参数体现呢

MOS管的开通时间和关断时间,是评估开关速度的关键指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压差更大?我没看错吧

你不考虑Vgsth吗,mos导通后DS是直通的但是前提是Vgs必须大于开启电压

网友:
on和off加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