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Digikey 感知万物,乐享生活”作创意大赛电路设计

楼主:
一、 模块选择

1.1 模块介绍

  • 我是使用的温湿度模块是BME280和BME680,其工作电路基本一致,最大区别为封装大小
  • 温湿度模块通讯我的设计是将SPI和IIC功能都引出,本文主要是通过IIC进行应用,那么地址其中一个为高一个为低。
  • 默认地址是0x77和0x76
  • 我的人脸感知模块是使用的SEN-21231传感器,此模块自带处理器,我们只需使用IIC接收特定格式的数据即可
  • 第三个模块是声光定位模块是使用的MicArray 麦克风阵列,此模块分别为LED控制和MIC控制,使用IIC和IIS发送接收数据即可
  • 主控单片机为STM32H7S3L8
    1.2 BME电路设计
  • 电路主要设计是BME280以及BME680两器件
  • 首先设计模块大小,我将两模块的大小设计为一样
  • 然后是模块的供电设计,使用LDO供电
  • 其次是将传感器的引脚引出。
  • 下面设计使用一个N沟道的MOS管来实现电平转换,来预留IIC以及SPI接口
  • 工作原理: 当SCK线(MCU侧,3.3V)为高电平时,MOSFET的源极为3.3V,栅极电压为0V(通过R7下拉),此时MOSFET不导通,SCL线上的电压通过R8上拉至5V。 当SCK线为低电平时,MOSFET的源极被拉低到0V,栅极-源极电压为正值(接近3.3V),MOSFET导通,SCL线也被拉低到0V。
  • 然后是IIC地址的设置,通过在ADDR进行上下拉来设置地址,两个模块分别焊接一个为高一个为低即可。
  • 最后是将SPI以及IIC控制口引出。
  • 然后布局拉线即可获得自己的一张PCB,焊接测试。
  • BME680传感器的电路基本一致就可以
    1.3 人脸感知模块使用
  • 首先我看了官网的数据,到手模块电路有五个引脚,分别为3.3V、SCL、SDA、INT、GND,很明显就是IIC通信和一个中断触发时输出高电平,该传感器支持高达 400k 波特的 I2C 总线速度,中断触发的要求就是监测到人脸,在触发同时模块的LED灯会绿灯常亮。
  • 此模块检测人脸时模块的位置必须是LED处于右上方,否则默认未检测到。
  • 以下为示波器测试中断引脚的波形图与LED实测图。

    1.4 声光定位电路使用
  • 拿到模块后官网下载原理图,第一眼我看成了IIC通讯,因为有数据和时钟信号线,最终从数据手册得知这是一种双线通讯协议。
  • 此模块的控制方式是LED会根据给的数据进行按照电路顺序进行传输到每个LED,而不用通过地址进行选择驱动设备。
  • 接着就是麦克风的控制,MSM261S4030H0是一种全指向的麦克风,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麦克风可以检测任意位置的声音。输出的数据类型是PDM,即脉冲密度调制,一种数字音频信号输出方式,效率很高。
  • 此麦克风适用于我们常见的语音助手、智能音箱以及语音激活设备中。
  • 此传感器不是标准的IIS传输,需要根据时序图进行代码修改
  • 查看传感器手册来编写代码驱动模块

一、 模块选择

1.1 模块介绍

  • 我是使用的温湿度模块是BME280和BME680,其工作电路基本一致,最大区别为封装大小
  • 温湿度模块通讯我的设计是将SPI和IIC功能都引出,本文主要是通过IIC进行应用,那么地址其中一个为高一个为低。
  • 默认地址是0x77和0x76
  • 我的人脸感知模块是使用的SEN-21231传感器,此模块自带处理器,我们只需使用IIC接收特定格式的数据即可
  • 第三个模块是声光定位模块是使用的MicArray 麦克风阵列,此模块分别为LED控制和MIC控制,使用IIC和IIS发送接收数据即可
  • 主控单片机为STM32H7S3L8
    1.2 BME电路设计
  • 电路主要设计是BME280以及BME680两器件
  • 首先设计模块大小,我将两模块的大小设计为一样
  • 然后是模块的供电设计,使用LDO供电
  • 其次是将传感器的引脚引出。
  • 下面设计使用一个N沟道的MOS管来实现电平转换,来预留IIC以及SPI接口
  • 工作原理: 当SCK线(MCU侧,3.3V)为高电平时,MOSFET的源极为3.3V,栅极电压为0V(通过R7下拉),此时MOSFET不导通,SCL线上的电压通过R8上拉至5V。 当SCK线为低电平时,MOSFET的源极被拉低到0V,栅极-源极电压为正值(接近3.3V),MOSFET导通,SCL线也被拉低到0V。
  • 然后是IIC地址的设置,通过在ADDR进行上下拉来设置地址,两个模块分别焊接一个为高一个为低即可。
  • 最后是将SPI以及IIC控制口引出。
  • 然后布局拉线即可获得自己的一张PCB,焊接测试。
  • BME680传感器的电路基本一致就可以
    1.3 人脸感知模块使用
  • 首先我看了官网的数据,到手模块电路有五个引脚,分别为3.3V、SCL、SDA、INT、GND,很明显就是IIC通信和一个中断触发时输出高电平,该传感器支持高达 400k 波特的 I2C 总线速度,中断触发的要求就是监测到人脸,在触发同时模块的LED灯会绿灯常亮。
  • 此模块检测人脸时模块的位置必须是LED处于右上方,否则默认未检测到。
  • 以下为示波器测试中断引脚的波形图与LED实测图。

    1.4 声光定位电路使用
  • 拿到模块后官网下载原理图,第一眼我看成了IIC通讯,因为有数据和时钟信号线,最终从数据手册得知这是一种双线通讯协议。
  • 此模块的控制方式是LED会根据给的数据进行按照电路顺序进行传输到每个LED,而不用通过地址进行选择驱动设备。
  • 接着就是麦克风的控制,MSM261S4030H0是一种全指向的麦克风,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麦克风可以检测任意位置的声音。输出的数据类型是PDM,即脉冲密度调制,一种数字音频信号输出方式,效率很高。
  • 此麦克风适用于我们常见的语音助手、智能音箱以及语音激活设备中。
  • 此传感器不是标准的IIS传输,需要根据时序图进行代码修改
  • 查看传感器手册来编写代码驱动模块

网友:
检测人脸时模块的位置必须是LED处于右上方,否则默认未检测到

这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