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失效会不会造成外接电压对电池的高电压充电

楼主:
如上两个图:电路采用电池和外接24VDC一起供电,当有外接电(DC-DC,BL8037提供24V转3.62V)时,电池不工作。电路供电通过MOS2和MOS3控制。与电池厂家交流,提供信息有客户存在MOS失效,导致外接24V给电池充电,导致电池发生烧毁。
自己查了MOS管失效的几个点,也没看懂,来请教一下大家,上述切换控制电路如果两个MOS管失效,会不会存在将24V加在电池两端的情况?
(我自己分析的不会,只有在R3短路且MOS3发生GD短路;R3短路且MOS2发生GS SD短路,MOS3发生SD短路;)

WST2339

BL9307

网友A:
你是不是没说什么类型的电池???

网友:
好像不是锂电池吧

网友B:
MOS管失效本身不会直接造成外接电压对电池的高电压充电

除非是DC-DC芯片BL8037失效造成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说什么类型的电池???

一次性锂电池

网友:
用XL1509的芯片,12转5V,没有过载保护,过载后内部MOS管直接击穿,输入电压直接加到输出端,电容爆炸,差点崩到眼睛。好像只有短路保护,没有过载保护。

网友C:
MOS失效的特点主要是G,S,D相互短路,是有可能的。

而且你的电路图里面MOS3处于一直导通的状态,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一次性锂电池这么设计电路就不合适,电池正极输出直接接肖特基二极管防反灌电流就OK了。用什么MOS呢?电流特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失效本身不会直接造成外接电压对电池的高电压充电 除非是DC-DC芯片BL8037失效造成短路

感谢知道!

这个BL8307输入输出短路会导致MOS2的漏极存在24V高压,如果mos3的DS间能够承受这个高电压,没造成MOS3的DS击穿短路,就不会给电池高电压充电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S失效的特点主要是G,S,D相互短路,是有可能的。 而且你的电路图里面MOS3处于一直导通的状态,存在的 ...

不会吧

当外接输入供电的时候,MOS3的栅极大概8V,S极3.62V,Pmos处于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锂电池这么设计电路就不合适,电池正极输出直接接肖特基二极管防反灌电流就OK了。用什么MOS呢?电 ...

电流不是很大。4G通讯,会有极短时间的峰值电流到1A,较长时间也就是300mA。

网友D:
@maychang前辈,给指导一下呗。MOS管的失效状态的常见后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aychang前辈,给指导一下呗。MOS管的失效状态的常见后果

MOS管损坏,常见GS之间短路,三个电机均短路也常见。如果MOS3的GD之间短路,那么显然VDD_24的24V电压会对VCC_BAT处电池充电。不过,电流不大,由于R3,电流不会超过2mA。

网友D:
引用 网友E:
MOS管损坏,常见GS之间短路,三个电机均短路也常见。如果MOS3的GD之间短路,那么显然VDD_24的24V电压会对 ...

感谢前辈的回复!

如果MOS2和MOS3都发生GDS短路了,才有大电流对VCC_BAT处电池充电,这样电池充爆才会发生吧?

但同时MOS2和MOS3都发生GDS短路的几率会有,但不会太大吧?这样是不是每个电路都存在不可使用的隐患点?

就像我们使用的可充电电池,都有充电管理的保护板,如果保护板失效,也存在电池被充爆的风险。是不是现在的电池都没有爆炸的情况吧(感觉又不对了,黎巴嫩传呼机,爆炸的就是电池吧)迷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前辈的回复! 如果MOS2和MOS3都发生GDS短路了,才有大电流对VCC_BAT处电池充电,这样电池充爆才会 ...

不必MOS2和MOS3均损坏,只要MOS3的GD之间短路,24V就会对VCC_BAT处电池充电。

MOS管损坏,我的感觉是更容易发生在焊接装配过程中,安装到整机后,只要设计正确,损坏的几率并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前辈的回复! 如果MOS2和MOS3都发生GDS短路了,才有大电流对VCC_BAT处电池充电,这样电池充爆才会 ...

黎巴嫩的传呼机,不是电池炸,而是内部放置了火乍药,由传呼机接收到的信号控制起爆,未接收到起爆的信号时,传呼机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 当外接输入供电的时候,MOS3的栅极大概8V,S极3.62V,Pmos处于关断

没注意,MOS3是PMOS,我以为也是个NMOS。看着没啥问题。

网友:
用24V的电压直接给G极供电驱动,电压高了,应降压到12V左右。中间串联一个0.25A的保险电阻或保险管,当MOS管烧坏了,保险烧坏,24V电源就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