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电池管理芯片用哪家的好?

楼主:
从爱好者的角度,可调可玩成本可控最好,从消费者的角度,当然要价廉物美,有多种选择,这点大疆无人机不仅销量第一,电池方便性,可玩性也是第一,几户所有的电池在市面上都有相应的解锁工具,但是像飞米以及其他小品牌的电池就麻烦了,被锁了只能扔掉买新电池,没准人家想靠卖电池发财,这些小品牌有的电池管理是的极为简单的没有和主机通讯,这种往往容量虚标,维修倒也简单,有的虽然有通讯但是爱好者是拿他没办法,找不到任何资料,存粹就是一个黑盒子,这款使用南芯电源管理芯片sc8906的飞米X8mini无人机电池就是这样,厂家一问三不知道,售后说只能报废,没得修,找了网上一个号称能修电池的,结果是直接飞线短接电池保护开关管,然后加个外部的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囧~

针对无人机电池管理芯片的选择,以下是一些值得推荐的选项:

一、MT系列电池管理芯片

  • MT9805

    • 特点:多通道电池堆监控器,可测量多达18串电池电压。
    • 应用领域:储能、电力、工业控制、无人机等。
  • MT9813

    • 特点:低功耗芯片,工作时电流小于1.3mA,待机模式下小于35uA。
    • 应用领域:储能、电力、工业控制、无人机等。
  • MT9811BT/MT9811CQ

    • 特点:第三代多节电池的电池组监视器,可测量多达12个串接电池的电压。
    • 应用领域:储能、电力、工业控制、无人机等。

这些MT系列芯片由专业厂商生产,具有高性能和可靠性,非常适合无人机等应用场合。

二、芯海科技CBM8580

  • 特点

    • 专门针对2至4串锂电池组设计的电池管理系统(BMS)芯片。
    • 高性能、集成度高,适合无人机精确电量管理和长期稳定运行的场景。
    • 采用16bit的VADC,提供高精度的电压、电流和温度测量。
    • 集成了所有必要的电池管理功能,简化了设计流程。
    • 支持多种配置,适应不同容量的电池组。
    • 内置多种保护机制,如过压、欠压、过温等保护功能。
  • 应用领域:无人机、便携式医疗设备、智能扫地机器人等。

网友:
MT98006‌和‌MT98003‌:专为锂电池BMS设计的模拟前端芯片,适用于无人机等电子产品。

网友:
一般的电池管理芯片,还有无人机专用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
哈,我表达有误,电池管理芯片是通用的,的确不是专为无人机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