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栅极驱动电阻一般选多少合适?

楼主:
如图

网友:
MOS管栅极驱动电阻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MOS管的规格、工作条件、电路需求等。以下是一些常见的选择原则和建议:

一、根据MOS管规格选择

  1. 高压小电流MOS管:GS栅极驱动电阻一般取100Ω~500Ω。
  2. 低压大电流MOS管:GS栅极驱动电阻一般取10Ω~100Ω,其中20Ω和30Ω是比较常见的取值。

二、根据工作条件选择

  1. 静电放电环境:如果工作环境中静电放电比较严重,应选择较小的电阻值,以便更快地泻放静电。
  2. 电路工作条件:工作电压、工作温度等也会影响电阻的选取,应参考相关技术文档和实际应用需求进行选择。

三、根据电路需求选择

  1. 开关速度:驱动电阻的大小会直接影响MOS管的开关速度。过大的驱动电阻会减慢栅极电容的充放电速度,导致开关速度下降;而过小的驱动电阻虽然可以加快栅极电容的充放电速度,但可能引发开关电压和电流的震荡。因此,需要根据电路对开关速度的要求来选择合适的驱动电阻。
  2. 开关损耗:驱动电阻的选择还会影响开关损耗。过大的驱动电阻会增加开关时间,从而增加开关过程中的瞬态损耗;而过小的驱动电阻虽然可以缩短开关时间,但可能因震荡而增加额外的损耗。因此,需要在降低开关损耗和保持电路稳定性之间找到平衡。
  3. 稳定性:驱动电阻的大小需要与MOS管的参数和电路的要求相匹配,以确保电路的稳定性。不合适的驱动电阻可能导致MOS管工作不稳定,出现电压波动、电流跳变等现象。

四、其他考虑因素

  1. 电阻的耐温性:驱动电阻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如果电阻的耐温性不足,可能会导致电阻性能下降或损坏,从而影响MOS管的可靠性。
  2. 电阻的精度和稳定性:电阻的精度和稳定性对MOS管的可靠性也有重要影响。应根据MOS管的参数和电路的要求进行选择。

五、常见取值范围

  1. 汽车集成电路:大部分情况下,MOS管栅极驱动电阻可以取1KΩ。
  2. 多数情况:通常在正常情况下,MOS管栅极驱动电阻可以取2KΩ~4KΩ之间。多个MOS管使用时,这个取值变得尤为重要,MOS管的驱动电阻不能让其他MOS管的电流干扰受到影响,最好取同样的值。

综上所述,MOS管栅极驱动电阻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通过仿真或实验来验证所选电阻的合适性,并进行必要的调整。

网友:
  1. 开关速度:驱动电阻的大小会直接影响MOS管的开关速度。过大的驱动电阻会减慢栅极电容的充放电速度,导致开关速度下降;而过小的驱动电阻虽然可以加快栅极电容的充放电速度,但可能引发开关电压和电流的震荡。因此,需要根据电路对开关速度的要求来选择合适的驱动电阻。

在不引起振荡的前提下,尽可以减小驱动电阻。

网友:
【新提醒】MOSFET栅极振荡 -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91672-1-1.html

网友: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振荡呢 由于引线电感一定存在, 电容会寄生的,电阻也一定存在 所以驱动电路实际上是一个 RLC 电路 然后我们在电路中学过的理论计算表明:

 当 R 小于 √(L/C) 的时候 这个电路欠阻尼 一定会发生振荡

     R 大于等于 √(L/C) 那么振荡就会消失

我们把驱动电阻增大到 70Ω 我们可以看到振荡消失 那么由于驱动电阻增大 栅极的电压上升就有一定的缓慢 那么我们用增加电阻的方法消除振荡 是有副作用的 它会削弱驱动能力

我们看这个公式里面 寄生电容是固有电容我们无法改变

但是引线电感 是可以通过优化布局布线来减小的

我们只有当电感无可减小的时候 才会去通过增大电阻的方法来消除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