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电磁铁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呀

楼主:
实测后,PWM占空比过小时候,电流降不下来了

网友:
【实测后,PWM占空比过小时候,电流降不下来了】

控制一个电磁铁,需要PWM?难道需要控制通过电磁铁的电流大小?

网友A:
难道是想用PWM控制磁力强度?那么大的电感线圈的恢复时间也是非常长的,你的PWM能跟上节奏么

网友B:
采用PWM控制是为了提升效率,降低热量?PWM的频率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PWM控制是为了提升效率,降低热量?PWM的频率设置的是多少?

5KHZ,就是上电时候提供峰值电流,然后过1秒后PWM调整为维持电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想用PWM控制磁力强度?那么大的电感线圈的恢复时间也是非常长的,你的PWM能跟上节奏么

5KHZ,就是上电时候提供峰值电流,然后过1秒后PWM调整为维持电流呀。

网友C:
电路总体设计的还是有问题,如果对于功耗有要求的话,不应该用PWM降低功耗这个方案,因为降低不了多少,,而应该使用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总体设计的还是有问题,如果对于功耗有要求的话,不应该用PWM降低功耗这个方案,因为降低不了多少,, ...

谢谢了。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5KHZ,就是上电时候提供峰值电流,然后过1秒后PWM调整为维持电流呀。

500Hz试试看

网友E:
看看门极波形吧,光耦的输出没那么大驱动能力,速度根本上。

你要不换一个带达林顿驱动的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D:
5KHZ,就是上电时候提供峰值电流,然后过1秒后PWM调整为维持电流呀。

感觉你另一个帖子的思路挺好的,不用PWM调整给电磁铁供电的平均电压(电流),而是调整电压输出给电磁铁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门极波形吧,光耦的输出没那么大驱动能力,速度根本上。 你要不换一个带达林顿驱动的光耦

PWM驱动  MOS管GS波形如下:

为什么会出现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