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朋友用过sc8932a的,

楼主:
我今天调试一充电就烧芯片,输入电压VBUS是12v,

给一个电池3.7v的充电,电池当前电压大概3.2v

采样电阻是10mohm的,

  已经烧了几片了, 没有什么方向,还请大家帮帮忙

nmg

网友A:
先不接电池测试,看关键点位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接电池测试,看关键点位的电压正常不。

不接电池正常的输出是4.2v

网友A:
这个片子烧的话可能是烧内部的MOS管,应该先查原理图的正确性和焊接的正确性,如果不是原理图和焊接的毛病,在查芯片I2C设置的问题,先用一个小容量的锂电池做实验,比如200mAh,充电电流设的小一点,慢慢试验加大电流,再看看情况。

网友A:
怕烧片子也可以在锂电池正极串一个几欧姆的电阻再接入芯片充电,防止电流过大。 电阻你要算一下功率。

网友B:
单节电池可以把输入电压降到5V试试,检查芯片配置是否正确(硬件-外接电阻;软件-II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烧的话可能是烧内部的MOS管,应该先查原理图的正确性和焊接的正确性,如果不是原理图和焊接的毛病 ...

是的,这样试了,刚开始时用默认的2A充电,一充就直接爆掉,然后电源短路了,后面换了一个我就在电池正极先接了个5ohm的电阻,同时把设置改成了200mA, 然后开始充电,开始我监视了,报过压中断, reg9--reg7 (20 80 00)  有时候报 (20 a0 00), reg03的值设置成了0x41, 实际充电电流我计算了一下,大概30mA, 这样大概5分钟,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烧片子也可以在锂电池正极串一个几欧姆的电阻再接入芯片充电,防止电流过大。 电阻你要算一下功率。 ...

谢谢,这个已经加了,5ohm的,1w的电阻,电阻烧了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节电池可以把输入电压降到5V试试,检查芯片配置是否正确(硬件-外接电阻;软件-IIC)

好的,我今天把电压降到5V试试,但是其实按芯片规格书,工作在12v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是充电前后的寄存器信息,其中前面是从reg5-reg2, 后面是reg10-reg7

网友A:
这个芯片挺简单的,除了原理图错误,焊接错误,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电感,电感选择不当也会烧片子,你用的什么电感???

网友A:
还有电池多大容量你没说,还有需要多试验几个不同容量的电池,这都是需要试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样试了,刚开始时用默认的2A充电,一充就直接爆掉,然后电源短路了,后面换了一个我就在电池正极 ...

报过压中断,和30mA几分钟也烧就有有大问题了。我能推测的是原理图错误,焊接错误,电感错误。PCB错误。

你这个样板一共打了几块? 都是这种现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挺简单的,除了原理图错误,焊接错误,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电感,电感选择不当也会烧片子,你 ...

10uH电感,看手册上面确实推荐1uH-3.3uH,这点我确实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池多大容量你没说,还有需要多试验几个不同容量的电池,这都是需要试验的。

电池容量用的是18650的,34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过压中断,和30mA几分钟也烧就有有大问题了。我能推测的是原理图错误,焊接错误,电感错误。PCB错误。 ...

原理图没有准确的参考资料,是根据参考手册推的,网上那个evm板,到处找找不到资料,准备问问供货商,八成也不会给,小公司好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0uH电感,看手册上面确实推荐1uH-3.3uH,这点我确实忽略了

电感不光有容量区别,还有电流,工作频率等指标。。电感选择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随便拿一个电感相等的就能使用的。

网友A:
网上那个evm板你买一个回来抄一下板,反一下原理图不就行了。 也不复杂。

网友A:
你也没说你这个样板一共打了几块? 都是这种现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uH电感,看手册上面确实推荐1uH-3.3uH,这点我确实忽略了

这种降压DC/DC电路,功率电感选择最为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不光有容量区别,还有电流,工作频率等指标。。电感选择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随便拿一个电感相 ...

电流肯定是够的,用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那个evm板你买一个回来抄一下板,反一下原理图不就行了。 也不复杂。

没这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没说你这个样板一共打了几块? 都是这种现象吗???

没有,就装了一块板,这个是整个电路板的一部分,本想先测试一下,感觉不容易出问题,所以也没做多块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降压DC/DC电路,功率电感选择最为重要

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工具来算,本来也没想太复杂,而且之前buck电路都是按典型设计,从来不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工具来算,本来也没想太复杂,而且之前buck电路都是按典型设计,从来不出问题。

器件规格书上应该有功率电感的选型指南,或者参考EVM的电感参数,实在不行也可以参考TI、ADI等国际大厂同类器件的设计指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器件规格书上应该有功率电感的选型指南,或者参考EVM的电感参数,实在不行也可以参考TI、ADI等国际大厂同 ...

这个就是芯片手册上面的关于电感的选型,没有看到有计算感量的。

https://cn.southchip.com/upload/file/SC8932A_datasheet_v0_0_2_en.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芯片手册上面的关于电感的选型,没有看到有计算感量的。 https://cn.southchip. ...

规格书上明确说明了功率电感取值应在1uH~3.3uH之间,你的取值却是10uH(FX0630-100-M)。另外,根据上面的公式再核算一下电感上的峰值电流,电感的饱和电流最小取计算值的2倍。

网友D:
群里一个网友建议:

低电压输入,把各个引脚都测一下

还得先排除芯片跟规格书没问题

还有,测一下电池电压充到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规格书上明确说明了功率电感取值应在1uH~3.3uH之间,你的取值却是10uH(FX0630-100-M)。另外,根据上面 ...

谢谢,已经换电感了,2.2uH的,现在是没有烧,但是充电电流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群里一个网友建议: 低电压输入,把各个引脚都测一下 还得先排除芯片跟规格书没问题 还有,测一下 ...

谢谢, 换了电感之后,没有烧了,但是充电上不了2A, 最大就到1A左右,看这芯片的功率路径里面不知道会不会布线太细了,你们一般两A要多粗的线,可是这芯片的管脚好细啊

网友:
  这个公式算出来不一样,难道算错了?

#!/usr/bin/env python3
import math

r_cold = 28.71
r_hot = 2.99

v_cold = 5*73.5/100
v_hot = 5*34.3/100

print("v_cold = ", v_cold, "v_hot = ",v_hot)

up = r_cold * r_hot * (1/v_cold - 1/v_hot)

print("up = ", up)
down = r_hot * (1/v_hot - 1) - r_cold * (1/v_cold - 1)

r_t2 = up/down

r_t1 = (1/v_cold - 1)/(1/r_t2 + 1/r_cold)

print("r_t1 = ", r_t1, "r_t2 = " , r_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