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F1207B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百度也找不到资料

楼主:
BOF1207B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百度也找不到资料

网友:
这种芯片到处查不到的,电路一般都暗藏玄机,别抄

网友:
这种查不到资料的一般都是定制的,不要去了解了,估计一下输入输出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个DCDC电源芯片,量一下led-30的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