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DC-DC降压,输出可以延时变化的电路

楼主:
就是常规的DC-DC降压电路,比如24--12V,但是可以设置延时输出的时间,比如通过rc电路等。有没有设置这样操作的DC-DC芯片电路,就是刚上电瞬间DC-DC输出了24V,过了几百MS延时,输出变为12V。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驱动电磁铁,因为电磁铁瞬间电流和保持电流不一样

网友B:
使用带EN引脚的芯片,EN引脚加阻容设置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带EN引脚的芯片,EN引脚加阻容设置延时

这只是让输出延时,并不能让DC-DC芯片先输出24V(输入24V),再输出到降压的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带EN引脚的芯片,EN引脚加阻容设置延时

楼主要的是上电后输出24V,数百毫秒后变成12V。你的EN引脚只能从24V关断到零。

按照你的方案,必须使用两个稳压电源串联,上电后均输出12V,然后关断一个。这还要被关断的那个关断后仍允许电流流过才行。

网友D:
最简单的是利用RC充电电路切换反馈电阻值,通过调整电阻或者电容来调整时间

网友D:
如果再想精确及可控一点,用一个8位单片机控制延时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再想精确及可控一点,用一个8位单片机控制延时时间

PWM控制?

网友:
如果只需要24V和12V,24V输出后延时若干毫秒输出12V,那么单片机I/O口开关控制即可。这样比PWM要简单一些。如果要求近似连续可调,那就需要使用PW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的是上电后输出24V,数百毫秒后变成12V。你的EN引脚只能从24V关断到零。 按照你的方案,必须使 ...

看错了 还以为只是单电源控制延时,两个电压切换可以是不是可以使用2个反馈电阻,其中一个通过MOS控制通断,MOS通过RC设置上电导通和关断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 还以为只是单电源控制延时,两个电压切换可以是不是可以使用2个反馈电阻,其中一个通过MOS控 ...

【两个电压切换可以是不是可以使用2个反馈电阻,其中一个通过MOS控制通断,MOS通过RC设置上电导通和关断的时间】

完全可以。而且这是电路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案。此方案缺点是初始条件(上电时电容里面残存多少电荷)不是很确定。

用单片机当然可以实现楼主要求,不过用单片机电路就复杂了,成本也比较高。

网友:
不是太明白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不过要实现,用两个稳压电源加控制信号是可以实现,不过意义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 还以为只是单电源控制延时,两个电压切换可以是不是可以使用2个反馈电阻,其中一个通过MOS控 ...

其实,楼主是要驱动电磁铁,而【电磁铁瞬间电流和保持电流不一样】。对电感施加一个固定电压,上电瞬间电磁铁中电流为零,而后电磁通中电流逐渐增加,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电磁铁中电流趋于稳定,电磁铁中电流终值等于施加的直流电压除以电磁铁绕组直流电阻。

为实现上电后电流迅速增加,尽量短的时间内即达到稳定之目的,只要使用稳流电源即可。这只需要将原来的电压反馈改成电流反馈即可。

网友E:
你这个标题问错了。你问的是  “继电器低功耗保持电路”,,具体你百度搜索吧,有专门的电路和芯片。

网友:
控制电流更简单些,对继电器来说也更合理

网友D:
不用PWM,直接定时器或者延时程序就行,利用单片机切换电源输出电压,电路设计会灵活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PWM,直接定时器或者延时程序就行,利用单片机切换电源输出电压,电路设计会灵活一点

这样做,变成要2路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标题问错了。你问的是  “继电器低功耗保持电路”,,具体你百度搜索吧,有专门的电 ...

不一样,电磁铁保持电流要可以调整的,所以不是固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是利用RC充电电路切换反馈电阻值,通过调整电阻或者电容来调整时间

时不时这样的,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是要驱动电磁铁,而【电磁铁瞬间电流和保持电流不一样】。对电感施加一个固定电压,上电瞬间电 ...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上电瞬间输出24V,过一会儿输出8V,这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上电瞬间输出24V,过一会儿输出8V,这是什么原理呀

此电路从输出端(F1左端)经R2R1分压反馈到U1的2脚,另一路则从输出端经C4R3反馈到Q1_2门极,反相后接到U1的2脚。

上电后U1输出端电压对C4充电,电流流过R3和R6,Q1_2导通。Q1_2导通后内阻很小,几乎将R1短路,所以U1的2脚电压很小,U1几乎是全力输出。C4充电完毕后,Q1_2关断,U1输出由电阻R1R2分压决定。

此电路正是7楼beyond_笑谈所说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从输出端(F1左端)经R2R1分压反馈到U1的2脚,另一路则从输出端经C4R3反馈到Q1_2门极,反相后接到U ...

谢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不时这样的,这个是什么原理

可以借鉴这种电路,通过buck的反馈电阻值调整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一样,电磁铁保持电流要可以调整的,所以不是固定的输出电压

电流调整其实就是供电电压(电磁铁上平均电压)的调整,那用单片机调整吧,设计和修改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