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都是LLC电源电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这两个都是LLC电源电路,工作原理、性能表现有什么区别?与反激电路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这两个都是LLC电源电路,工作原理、性能表现有什么区别?】

上面一个电路是全桥,下面一个电路是半桥。

网友:
时科半导体,二三极管/mos原厂

网友A:
VIN加在LLC上的电压不一样,一个是VIN,一个是0.5VIN

网友:
工作原理基本一样,但是半桥的上管貌似承受的电压要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加在LLC上的电压不一样,一个是VIN,一个是0.5VIN

这个是重点,输出能力是不一样的,最终使用哪个,有电路要求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