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带变压器的 LLC 的是如何控制输出电压的?

楼主:
请问,这种带变压器的 LLC 的是如何控制输出电压的?

网友:
LLC(LLC谐振转换器)是一种高效率、高性能的电源转换技术,它通过控制开关频率和移相来调节输出电压。以下是LLC控制输出电压的主要方法:

  1. 调频控制(Variable-Frequency Control, VFC)
  • 通过改变主开关的导通频率来调节输出电压。
  • 当输出电压较低时,采用固定频率的移相控制;
  • 当输出电压较高时,采用变频控制,即工作频率随输出电压变化而变化。
  1. 移相控制(Phase-Shift Control, PSC)
  • 通过改变主开关和副开关之间的相位差来调节输出电压。
  • 移相控制可以保证超前管实现零电压开通(ZVS),但副开关在轻载时难以实现ZVS,且可能引起二极管反向恢复问题。
  1. 输出电压与占空比的关系
  • 输出电压可以通过公式 \( V_{out} = V_{in} \times \frac{N^2}{N1} \times \sqrt{\frac{D}{1-D}} \) 进行计算,其中 \( V_{out} \) 是输出电压,\( V_{in} \) 是输入电压,\( N1 \) 和 \( N2 \) 是变压器的匝数比,\( D \) 是开关器件的占空比。
  1. 启动策略
  • 启动时,通常采用高频启动以降低启动电流,避免对开关管造成过大冲击。
  1. 保护功能
  • 为了保障电源和负载设备的安全运行,LLC电路通常包含过载保护、过压保护等功能。

通过上述方法,LLC能够实现宽范围的输出电压调节,同时保持高效率和高性能。需要注意的是,LLC的设计和控制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电路参数、控制策略、保护功能等,以确保在各种工作条件下都能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