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X60的青海湖电池,有哪些需要我们琢磨的技术?

楼主:
中午吃饭时刷朋友圈,看到了荣耀X60的小视频。抱着八卦的心态看看,里面有两个点还是足足吸引了我:

低温届的扛把子:冬天去哈尔滨,也不用带充电宝。

即使电量只剩2%时,仍然可以发出34条信息。

明明还剩20%-30%的电,寒冷天气,出了地铁站,不到五分钟,没电了。

剩2%时,手机提示,您的手机将在30s关机,然后忙不跌地赶紧找救命电线。

稳稳戳中了痛点。

作为工程师,当然不能满足于这小小的用户体验,所以我们就看看低温保持长续航的原因吧。先AI一下。

一般来说,低温电池技术的实现原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电解质的选择与优化
        低温电池通常选用在低温下仍能保持良好离子导电性能的电解质。
        通过调整电解质的浓度和组成,可以降低电解质的粘度,提高电荷的传输速度,从而改善电池在低温环境下的性能。
    电极材料的改进:
        选用在低温下仍能保持较高活性的电极材料。
        通过改变电极材料的结构和组成,可以提高电极在低温下的反应速率,从而提高电池的充放电效率。
    电池结构的优化:
        通过优化电池的内部结构,如增加电极的表面积、改善电极与电解质的接触等,可以提高电池在低温下的性能。
        此外,还可以采用特殊的电池封装技术,以提高电池的保温性能和抗寒能力。
    电池管理系统的升级:
        先进的电池管理系统可以实时监测电池的状态,并根据环境温度和电池状态调整充放电策略。在低温环境下,电池管理系统可以通过降低充放电速率、提高充电温度阈值等方式来保护电池,延长其使用寿命。

你怎么看?是不是对设计能有些启发呢?回复送10芯积分。哈哈哈

网友:
非常贴近生活的技术干货,戳中了电池技术的关键点:材料、工艺以及电能管理。

网友:
楼主看似轻松的文章中,揭开了电池技术领域的痛点,并且提供了电池性能提升的关键技术点。

从第一节储能电池的研发及应用到现在,电池供应商始终就是围绕着楼主提出的这几点在尝试和改进。

材料:电解质的选择与优化,电极材料的改进

工艺:电池结构的优化,采用特殊的电池封装技术

电能管理:电池管理系统的升级

网友A:
借用着楼主的平台,分享一个电池包相关的实际案例。

有几块某国际品牌(专业电动工具)的18V锂电池包(3.7*5=18V),距离出厂时间超过八年,距离上一次电池充电超过三年,平时正常室温闲置。

不同的电池包中分别采用了两种不同的18650锂电池芯,一种是A电芯,另一种是B电芯,其他情况一样。

采用A电芯的电池包再次使用时,电池续航时间衰减很低,表现就是充满电很耐用。采用B电芯的电池包再次使用时,电池续航时间衰减很高,特征就是充电时间很快,放电时间很短。

在此公司工作期间,亲自看过同事对采用这两家公司电芯的电池包进行针刺实验(防爆箱内刺穿电池包,造成电芯短路)。

采用A公司电芯的电池包在实验中,只是冒烟,没有看到爆照和明火现象,采用B公司电芯的电池包则有爆照伴随着明火。

网友B:
低温属性靠什么?一般都要求散热好,这个时候要求锁热棒

网友:
总结得很全面,低温电池技术最为关键的突破点恐怕还是材料

网友C:
看到这个话题,我想到我之前骑行时特地买的一个SF手电筒。充满电正常使用没啥问题,续航时间也还符合产品说明。但充满电不使用,就放在那,一周时间不到就不亮了,应该是电量自耗完了。由于金属外壳不好拆,也没具体看下到底是BMS哪块出了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借用着楼主的平台,分享一个电池包相关的实际案例。 有几块某国际品牌(专业电动工具)的18V锂电池包(3 ...

同事是要选型,还是纯粹就是测试玩玩,这么测试也需要勇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温属性靠什么?一般都要求散热好,这个时候要求锁热棒

对啊 看似两个相互矛盾的需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个话题,我想到我之前骑行时特地买的一个SF手电筒。充满电正常使用没啥问题,续航时间也还符合产品说 ...

这又引申出来另外一个话题了,放电快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事是要选型,还是纯粹就是测试玩玩,这么测试也需要勇气吧

当时是降本方案中的安全性测试,A公司的电芯很贵,最后A公司同意一个电池包的电芯(10节18650电芯)降价1USD。这种测试都是放在防爆箱里,并且全程采用摄像机记录过程。就好像前段时间BYD用自家的单片电池进程穿刺测试,只冒烟产生明火和爆照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是降本方案中的安全性测试,A公司的电芯很贵,最后A公司同意一个电池包的电芯(10节18650电芯)降价1 ...

还好还好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又引申出来另外一个话题了,放电快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这个应该是待机功耗这方面:主要考察电池组的出厂待机时长(电池组保护板自耗电),评估其是否到用户出现充电异常(欠压充不上电)等状况。

之前锂电池产品有测试过这个参数,目前手上没有相关设备,没法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待机功耗这方面:主要考察电池组的出厂待机时长(电池组保护板自耗电),评估其是否到用户出现充 ...

好的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