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K491是什么芯片?SOT-23-5封装的

楼主:
丝印K491是什么芯片?SOT-23-5封装的

网友A:
看起来像一个电源转换芯片,上电量一下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一个电源转换芯片,上电量一下应该就知道了

我要的是具体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的是具体的型号

K491是器件上面的丝印,请拍一个清晰的实物图

专业电子元件18年,疑难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