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

楼主:
  请问这个H桥是如何在软件上利用通用定时器实现这样子的波形啊,一直设计的用LED灯验证感觉不对,想要的是频率及脉宽单独可调。

网友A:
【请问这个H桥是如何在软件上利用通用定时器实现这样子的波形啊】

软件上利用通用定时器实现某种波形,与硬件电路无关。

从波形图上看,PA2只不过是PA1取反。能够产生PA1就足够了。

网友B:
利用单片机的PWM功能?配置寄存器时,设置频率和占空比就行了

网友C:
可以用单片机输出PWM波形,注意死区时间的控制。不然容易炸管。

网友C:
下边的运放是控制全桥电路的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边的运放是控制全桥电路的电流的?

是的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H桥是如何在软件上利用通用定时器实现这样子的波形啊】 软件上利用通用定时器实现某种波形, ...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单片机输出PWM波形,注意死区时间的控制。不然容易炸管。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利用单片机的PWM功能?配置寄存器时,设置频率和占空比就行了

嗯嗯,这边已经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