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几个疑问

楼主:
Altium Designer19几个疑问

1.原理图update后Message的含义,这些都是些什么意思?

2.Altium Designer19 原理图同一网络选中后,不同时显示绿色标记问题,这个怎么解决?电脑是win10系统,之前win7系统选中是可以同时绿色高亮显示的。(ALT+左键或者网络标号选中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网友A:
1. 应该是元器件电路符号比PCB封装多了引脚,在从原理图同步到PCB时出现警告

2. 是不是受在线设计规则影响

网友:
与人家的win10、win7操作系统 有毛关系

网友:
红框里说的是TYPE -C的引脚有问题,更新后出现的问题,检查对应的元件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应该是元器件电路符号比PCB封装多了引脚,在从原理图同步到PCB时出现警告 2. 是不是受在线设计规则影 ...

这是这些错误的含义吗

网友:
同样的问题,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