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WB09KE】蓝牙通信与OTA升级

楼主:
1、测试介绍

目前我们使用的升级都可以使用OTA进行升级,ST公司也可以使用蓝牙通讯进行OTA升级程序。本次测试将对OTA进行测试。测试的硬件除了NUCLEO-WB09KE开发板外,还需要准备手机硬件或PC主机。手机只可以用作OTA升级服务器,而PC机除了可以使用做OTA升级服务器外也可以用作开发使用。既然是OTA那么就应该使用方便才行。所以ST公司将提供了web方式的OTA服务程序。

按照ST公司的方案,只需要下载

程序到本地,然后根据需要修改成公司的OTA页面。

  但是这里有个BUG,我的应用在安装后,一直停在了”npm warn deprecated svgo@1.3.2: This SVGO version is no longer supported. Upgrade to v2.x.x.“就不再动了。

npm  install

所以只能使用https://applible.github.io/Web_Bluetooth_App_WBA/

  页面链接和配对和升级服务器。

2、NUCLEO-WB09KE开发板OTA存根服务器

开发板必须使用OTA服务的程序才可以。ST公司提供了BLE_ApplicationInstallManager、BLE_p2pServer_ota、BLE_HeartRate_ota三个程序带有OTA服务。

使用开发工具烧写到开发板

  3、OTA服务建立程序

(1)建立配对

  (2)配对成功

  (3)升级设置

  (4)进入OTA升级服务

  (5)上传OTA程序,BLE_p2pServer_ota.bin程序

  (6)升级程序成功后

  (7)完后,程序就具有OTA功能的BLE_p2pServer_ota的程序

  (8)连接配对后可以使用该页面测试

  (9)测试程序

  4、测试照片

Ligth ON 灯打开

  Ligth OFF 灯关闭

5、总结

OTA程序的服务只要有OTA就可以使用OTA服务。

网友:
感觉OTA应用的安全性有待提高

网友A:
通过手机可以给它OTA升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手机可以给它OTA升级吗。

可以,使用ST的工具软件或高版本的web页面都可以。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手机可以给它OTA升级吗。

能用web升级挺厉害的,wifi用web升级好说,ble能用web升级头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