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帮忙看看我下面的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该电路的模拟的是5V的电如果存在,恒流源就能导通,如果V2的5V不在了,那恒流源就切断了,该电路有问题吗 ?

网友A:
5V电压由R3和R2分压,差不多仍为5V。5V减去U2开启电压是R1两端电压,该电压未必能够使U1导通,即R1两端电压可能小于U1开启电压。

网友A:
【如果V2的5V不在了,那恒流源就切断了】

恒流源两端电压不定,允许两端短路但不允许开路,因为理想恒流源开路时两端电压无穷大。你的意思,好像是要用U1切断恒流源,对理想恒流源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实际恒流源当然有最大输出电压。你的U1管子耐压大于你的实际恒流源,那么可以用MOS管控制恒流源输出。

控制恒流源输出不必使用两个MOS管,一个就够了。仅使用一个MOS管,不会出现2楼我所说情况。不过,若要使U1充分导通,5V仍可能不够,可能需要8~10V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V2的5V不在了,那恒流源就切断了】 恒流源两端电压不定,允许两端短路但不允许开路,因为理想恒流 ...

5V是可以导通的,应用逻辑电平的MOS,我也感觉没有必要用两个MOS,用一个MOS就可以了,但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5V 给MOS G极的电压是不在一个PCB板子上的,是在两个板子上,

如下如所示,我在想怎么增强一个这个MOS的G端的控制电平的驱动能力,使它不容易受干扰

红色的线我感觉容易受干扰,怎么增强它的抗干扰能力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电压由R3和R2分压,差不多仍为5V。5V减去U2开启电压是R1两端电压,该电压未必能够使U1导通,即R1两端电压 ...

老师参考一下,下图中的Vth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参考一下,下图中的Vth

不错,该管开启电压在25摄氏度下漏极电流为1mA时最大2.1V。但是此时漏极电流仅1mA。要让漏极电流达到5A甚至更大,那么GS之间电压必须更高。该表最下面几行的测试条件表明:要想让漏极源极之间电阻小到数十毫欧,GS之间电压需要达到5V甚至10V。漏极电流增量与GS之间电压增量之比,叫跨导(标准化未列出,可能在表外),单位西门子(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是可以导通的,应用逻辑电平的MOS,我也感觉没有必要用两个MOS,用一个MOS就可以了,但存在一个问题,那 ...

【红色的线我感觉容易受干扰,怎么增强它的抗干扰能力呢】

在G与S之间接一个电容,把干扰旁路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参考一下,下图中的Vth

你的管子,漏极源极之间耐压60V。如果恒流源最大输出电压大于60V,则不能用这种方法将恒流源关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线我感觉容易受干扰,怎么增强它的抗干扰能力呢】 在G与S之间接一个电容,把干扰旁路到地。

如果我左边的板子电阻R1值如果过大的话,是不是驱动能力就更弱了,有可能驱动不起来吗?

R1的阻值是15k ,这个是固定的 没办法修改的,我用两级MOS驱动,跟用一级MOS,还有啥别的区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左边的板子电阻R1值如果过大的话,是不是驱动能力就更弱了,有可能驱动不起来吗? R1的阻值是15 ...

【如果我左边的板子电阻R1值如果过大的话,是不是驱动能力就更弱了,有可能驱动不起来吗】

R1过大,当然有可能“驱动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左边的板子电阻R1值如果过大的话,是不是驱动能力就更弱了,有可能驱动不起来吗? R1的阻值是15 ...

【R1的阻值是15k ,这个是固定的 没办法修改的】

增加MOS管GS之间的电阻数值,可以增加到兆欧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左边的板子电阻R1值如果过大的话,是不是驱动能力就更弱了,有可能驱动不起来吗? R1的阻值是15 ...

【我用两级MOS驱动,跟用一级MOS,还有啥别的区别不?】

两级MOS成本更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两级MOS驱动,跟用一级MOS,还有啥别的区别不?】 两级MOS成本更高。

我能想到的之所以会考虑两级MOS的情况,只有在驱动电平不够的情况下,比如恒流回路上的MOS驱动电平高,5V驱动不起来,所以用5V驱动信号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的阻值是15k ,这个是固定的 没办法修改的】 增加MOS管GS之间的电阻数值,可以增加到兆欧级。

这种两级NMOS的驱动设计我认为存在风险,因为电阻R1的值会影响两个MOS的导通电压,电阻R1的值高了,U1更容易完全导通,低了U2更容易完全导通,这两个是完全反着的,如果非要这么用,是不是可以把U2换成Pmos,当然成本会更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能想到的之所以会考虑两级MOS的情况,只有在驱动电平不够的情况下,比如恒流回路上的MOS驱动电平高,5V ...

你的两级驱动,第一级是源极输出,所以两级所需要的驱动电压大于两个MOS管开启电压之和。若是只用一级,那么驱动电压只需要大于这一级MOS管开启电压。所以如果怕驱动电压不够,更要考虑使用一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两级NMOS的驱动设计我认为存在风险,因为电阻R1的值会影响两个MOS的导通电压,电阻R1的值高了,U1更 ...

【如果非要这么用,是不是可以把U2换成Pmos,当然成本会更高了】

根本就不应该使用两级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