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算法在UPS上的应用

楼主:
现实中有用到智能算法在UPS或者逆变器上吗?减少THD,和优化动态响应

网友:
这种算法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自动调整控制参数,使得逆变器在面临不同负载和工况时,都能保持较低的THD值。

网友:
THD符合国家要求,就不用这么复杂的算法控制,实际情况下有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