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V驱动三极管,或者是MOS管,那个控制线抗干扰能力更强呢?

楼主:
1. 用5V驱动三极管,或者是MOS管,那个控制线抗干扰能力更强呢?

2. 用单片机I/O输出的5V和用推挽电路输出出来的电压驱动MOS管,肯定是推挽电路的驱动能力更强,那抗干扰能力会更强吗?

网友:
【用单片机I/O输出的5V和用推挽电路输出出来的电压驱动MOS管,肯定是推挽电路的驱动能力更强,那抗干扰能力会更强吗?】

当然。

推挽电路输出,无论是输出高电平还是输出低电平,其内阻都很小。单片机I/O输出的内阻则比推挽电路要大,尤其是准双向I/O口(例如51单片机)上拉能力很弱,实测仅数十微安。

网友:
【用5V驱动三极管,或者是MOS管,那个控制线抗干扰能力更强呢?】

双极型三极管输入端抗干扰能力较强,因为双极型三极管输入电阻相当小。当然,5V控制双极型三极管必须加入限流电阻。

网友:
楼上回答的很全面了,没有补充。

网友:
用推挽电路,MOS管的驱动级串联电阻,驱动级到 地 接一个电阻,这样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
单片机I/O输出的驱动能力有限,可能无法满足某些大功率MOS管的驱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