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滋滋,烤肉的味道

楼主:
       某工作日下午,午休过后,给小伙伴们讲解步进电机产品的知识。不巧的是,专门用于调制频率、占空比控制板的遥控器坏了,步进电机产品的运转演示也暂时演示不了。想起前段时间做寿命时提供的特制的一托十的电源控制板,问小伙伴还在不在实验室这边。他就从隔壁房间拿了一块过来,但确认后只是普通的电源板用不了。我就说先不演示了,随手就将电源板放在讲解台面的下层。随后就开始了我的原理和标准讲解。讲解到中途,我想给大家讲下产品控制端的线序功能。然后就左手顺手去拿讲解台面下层的电源板,然后就悲剧了。

       当时一触碰到电源板,我的手一麻,本能的缩了回来,随后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烤肉的焦糊味。下意识脑子里想到的应该是触电了。电源板不知什么时候被小伙伴插上电了。然后,我看了下左手小指两处焦灼痕迹,当时还一直麻的,这个状态大概持续了20多分钟。在旁听的其他伙伴都责怪插电的小伙伴,我是什么也没讲,而是回想我怎么没多一步先去确认或讲解开始就带绝缘手套。

      在步进电机产品讲解结束后,我就这个触电现例给大家讲了下用电安全。就比如当下产品的接线和通电顺序,以避免人身伤害。当然,这个事情领导是不知道的。不然得写检讨吧

      回想这应该是我工作十年以来,第一次受到触电伤害。平时不是面对设备就是面对产品,我自觉得平日一直都挺细致谨慎的,之前公司也一直给伙伴们吧啦吧啦用电安全,但还是尝到烤自个儿的味道,看来还是不能侥幸啊。

网友A:
讲课前备课还是很重要的啊,不过从效果来看,听这样课的小伙伴们会记忆犹新忘不掉的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课前备课还是很重要的啊,不过从效果来看,听这样课的小伙伴们会记忆犹新忘不掉的

确实是教训,不过事后复盘了下,碰到的是变压器的裸露金属了。也幸运的是只碰到,没有去抓,不然得出事故了

网友B:
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刻骨铭心的记住,下次就不会犯同样的过错!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刻骨铭心的记住,下次就不会犯同样的过错!

确实是,生活中很多事情和其中的道理都是类似的~~~~~~~~~~~~~~~

网友C:
凡是涉及到危险的事情,都不能相信任何人,就算是至亲也不行

UUC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凡是涉及到危险的事情,都不能相信任何人,就算是至亲也不行

是有这个体会,像压力容器压力调节,用电方面,虽说建议两人组,但另一个人还是万一触电等危险时负责紧急拉闸断电的。但绝不建议两人一人在一边操作,大概率会出问题。

网友D:
这种危险的人离远点,我没每次220都要检查好几遍,轻轻一碰就是一个坑,钻心的痛

UUC

网友E:
真是好老师呀!。。。。。。。想起以前有一个英文课文好像是讲化学老师示范的。。。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危险的人离远点,我没每次220都要检查好几遍,轻轻一碰就是一个坑,钻心的痛

是的呀,想想就后怕,可能对方缺少点用电安全常识和操作逻辑。平时讲的用电常识也够多了,关键还是不上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好老师呀!。。。。。。。想起以前有一个英文课文好像是讲化学老师示范的。。。

别提了,要命啊。这种事情还是单独操作的安全系数高点,搭伙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凡是涉及到危险的事情,都不能相信任何人,就算是至亲也不行

两人搭伙干一件事情,意图和操作时间顺序都会决定结果的偏差。带危险的操作一个人,手眼脑跟上足够了。

网友:
自从有了电子,科技,安全就成了意外说辞,其实,很多危险都是疏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