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S78-DK】手撸一个数字键盘

楼主:
【前言】

touchgfx 是一个优秀的图形界面,在用户交互中,数字键盘非常重要,本篇是基于STM32H7S78的TouchGFX实现的一款数字键盘。

【开发工具】

TouchGFX Desiger 4.24.1

【开发步骤】

1、打开TouchGFX Desiger 新建一个基于STM32H7S78-DK的基础工程:

  2、新建一个自定义容器,命名为Keyboard:

  3、准备一张数字键盘的背景图片,将他放入工程目录:\KeyBoard\Appli\TouchGFX\assets\images之下。

  4、添加一张图片,图片指向这张背图片:

  5、添加一个box控件到1上面,并把透明度调到0。

  6、复制这个box,分别放到对应的数字键盘之上。并按下图所示重命名box的名称:

  7、添加一个textArear到Keyboard界面,并按下图重命名为textNum,用于存放输出结果:

  8、钩选ClickListener,使能可以捕捉box的事件。

9、在screen1的界面把这个keyboard添加进桌面。并同时添加两个box,用于捕捉按键,再添加两个textArea用于显示输入数据的结果。

10、添加OK按下后事件发送函数,实现与其他窗体的交互:

11、生成工程后使用模拟器观察无误:

【用户代码实现】

1、首先需要设定回调函数,以及将操作对象绑定到相应的控件上面。首先需要在keyboard.hpp文件中添加函数的声明,以及一些变量的声明,在KeyBoard.hpp上添加代码如下:

    virtual void ButtonClickHandle(const Box& box,const ClickEvent& evt);  //
		Callback<KeyBoard, const Box&, const ClickEvent&> ButtonCallBack;
		int key_value;
        uint8_t set_index;

2、在Keyboard.cpp中添加实现回调函数的注册代码:

KeyBoard::KeyBoard():
ButtonCallBack(this, &KeyBoard::ButtonClickHandle)
{

}

3、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我们需要做点什么,第一点,你需要判断是哪一个按键摁下,不同的按键有不同的事件处理机制,其次你还要将输入的键值显示在设定的input text上面,同时你还需要考虑怎么实现错误删除,以及清空等操作!其实现代码如下:

void KeyBoard::ButtonClickHandle(const Box& box,const ClickEvent& evt)
{
    static uint8_t index;
    static uint32_t num_value;
    touchgfx::ClickEvent::ClickEventType type = evt.getType();
	if(type == touchgfx::ClickEvent::PRESSED)      //这里是判断事件类型,EVENT_CLICK属于点击事件
      {

            if(&box == &num1)
            {
                key_value = 1;
            }else if(&box == &num2){
                key_value = 2;
            }else if(&box == &num3){
                key_value = 3;
            }else if(&box == &num4){
                key_value = 4;
            }else if(&box == &num5){
                key_value = 5;
            }else if(&box == &num6){
                key_value = 6;
            }else if(&box == &num7){
                key_value = 7;
            }else if(&box == &num8){
                key_value = 8;
            }else if(&box == &num9){
                key_value = 9;
            }else if(&box == &num0){
                key_value = 0;
            }else if(&box == &num_del){
                key_value = -1;
            }else if(&box == &num_ok){
                key_value = -2;
            }else if(&box == &num_cancel){
                key_value = -3;
            }else if(&box == &num_dot){
                key_value = -5;
            }

            if(key_value >= 0){
                if(index<5){
                    num_value =  num_value*10 + key_value;
                    Unicode::snprintf(textNumBuffer, TEXTNUM_SIZE, "%d",num_value);
                    textNum.invalidate();
                }
            }else if(key_value == -1)
            {
                num_value = num_value/10;
                Unicode::snprintf(textNumBuffer, TEXTNUM_SIZE, "%d",num_value);
                textNum.invalidate();
            }else if(key_value == -3)
            {
                num_value = 0;
                Unicode::snprintf(textNumBuffer, TEXTNUM_SIZE, "%d",num_value);
                textNum.invalidate();
            }else if(key_value == -2)
            {
                emitKeyValueTransforCallback(num_value);
            }

      }

}

4、在初始时注册box的按下回调函数,代码如下:

void KeyBoard::initialize()
{
    KeyBoardBase::initialize();
    num0.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num1.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num2.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num3.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num4.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num5.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num6.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num7.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num8.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num9.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num_del.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num_ok.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num_cancel.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num_dot.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

5、同样,在screenView.hpp中先定义虚拟函数与回调函数:

    virtual void ButtonClickHandle(const Box& box,const ClickEvent& evt);
    Callback<KeyBoard, const Box&, const ClickEvent&> ButtonCallBack;
    virtual void setValue(uint32_t value);

6、在screen1View.cpp的类中注册回调函数:

SettingScreenView::SettingScreenView():
        ButtonCallBack(this, &SettingScreenView::ButtonClickHandle)
{

}

7、把box的按键事在屏幕载入时注册好:

void Screen1View::setupScreen()
{
    Screen1ViewBase::setupScreen();
    box2.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box3.setClickAction(ButtonCallBack);
}

8、添加按键回调函数的实现:

void SettingScreenView::ButtonClickHandle(const Box& box,const ClickEvent& evt) {
    touchgfx::ClickEvent::ClickEventType type = evt.getType();
    if (type == touchgfx::ClickEvent::PRESSED)
    {
        if(&box == &box2)
        {
            keyBoard1.set_index = 1;
            keyBoard1.moveTo(0,0);
        }else if(&box == &box3)
        {
            keyBoard1.set_index = 2;
            keyBoard1.moveTo(0,0);
        }
    }
}

9、在TouchGFX Designer中注册一个接收KeyBoard的函数:

  10、在回调中,把返回的数据更新到指定的textArear中

void SettingScreenView::setValue(uint32_t value)
{
    if(keyBoard1.set_index == 1)
    {
        Unicode::snprintf(textArea1Buffer, 10, "%d", value);
        keyBoard1.moveTo(0,500);
        textArea1.invalidate();
    }
    else if(keyBoard1.set_index == 2)
    {
        Unicode::snprintf(textArea2Buffer, 10, "%d", value);
        keyBoard1.moveTo(0,500);
        textArea2.invalidate();
    }

}

【实现效果】

在摸拟器中运行,结果如下:

  视频效果如下:

摸拟器运行

附工程源码如下:

STM32H7S78-DK TouchGFX数字键盘-嵌入式开发相关资料下载-EEWORLD下载中心

网友A:
咋样,计算上有没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样,计算上有没有bug

只做了界面,计算还没有弄,只是记录了一下数据交互。

网友:
感谢大佬的肯定,touchGFX的界面设计还是非常有想法的。

网友B:
touchGFX    使用需要的资源多吗?STM32F207/407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uchGFX    使用需要的资源多吗?STM32F207/407能不能用?

都可以吧,资源小的不能驱动大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