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转换芯片RCV420的一些问题

楼主:
请问图中方案是否可以用于将温度变送器输出的4-20mA电流信号转换为可以被ADC采集的电压信号?是否具有改进的部分?图中第7号引脚REF_TRIM,和第8号引脚REF_NOISE_REDUCTION的作用分别是?应该怎么接,如有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A:
图中第7号引脚REF_TRIM,和第8号引脚REF_NOISE_REDUCTION的作用分别是?-----这个数据手册里就有,自己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第7号引脚REF_TRIM,和第8号引脚REF_NOISE_REDUCTION的作用分别是?-----这个数据手册里就有,自己先看 ...

您好,我在数据表中确实没有看到关于这两个引脚的相关解释。他的实际应用图中也没有标出7、8号引脚的接法。

网友:
https://www.ti.com.cn/product/cn/RCV420#product-details

这是TI的相关资料你先看看。

网友:
REF TRIM可以悬空,Ref Noise Reduction可以对地0.1uF电容耦合,用来降低噪声。。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