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STC最小系统板有什么原理性的错误吗

楼主:
先上图

第一次打板没接电源和地,这次接上了,可是下不进程序。
请问高手,有什么原理性的错误吗?谢谢!
芯片是STC89C52RC,LQFP44脚的

网友A:
如果晶振起振,下载线连接正确

STC89C52好像是需要冷启动下载

网友B:
没有手动复位好像不能下载程序。 就是在电脑上点击下载,然后按一下复位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晶振起振,下载线连接正确 STC89C52好像是需要冷启动下载

我冷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手动复位好像不能下载程序。 就是在电脑上点击下载,然后按一下复位键。

我先插上下载线,点击下载,再把电源线和地线拔下来,再插上。

用我买的最小系统板可以下载。

网友B:
不是这个你弄错了吧。

下载器 ---      最小系统
RXD    ---        TXD(P31脚)
TXD    ---        RXD(P30脚)
GND    ---       GND(G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你弄错了吧。 下载器 ---      最小系统 RXD    ---     ...

没弄错

网友:
搞好了,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