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是如何在电路层面实现音量大小的调节的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蓝牙耳机是如何在电路层面实现音量大小的调节的

网友A:
除非蓝牙耳机本身有加减键功能,一般都是通过连接手机来控制音量大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蓝牙耳机本身有加减键功能,一般都是通过连接手机来控制音量大小的

他问的应该就是在蓝牙耳机带音量加减键的吧。否则,除了连接设备调节外,怎么调节音量,

网友:
蓝牙芯片带 DAC ,直接控制DAC输出幅度。

网友:
有的耳机音量调节,可以选择联动和非联动,联动就是调手机音量,非联动是只调自己的音量。

网友:
是想设计一个调节电路吗?不用旋钮啥的。

网友:
指令控制DAC输出幅值,本质上是控制电路增益,与传统电位器控制的实质相同,只是实现的手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