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创ET6001测评】初识篇

楼主:
翌创ET6001开发板是一款基于ETM7F60011DPX2 器件的低成本评估板,由于其配置的外设较少,其基本功能近于一个最小系统,这便为功能扩展提供了方便,从而可以免除系统资源被占用的问题。

翌创ET6001开发板无论是包装还是开发板自身都采用喜庆的红色,见图1和图2所示。

从器件布局看,该开发板以单面器件布局为主,各功能单元的布局见图3所示。

图1 外包装

图2 开发板

图3 功能布局

EVB 开发板在供电方面提供了2种方式,即通过 Type-C USB 5V(USB1)供电和 通过DC 5-12V(DC1)供电。此外,通过板载的3.3V LDO 可向 ET6001 芯片和其他模块供电。

在使用USB1供电时,其上电效果如图4所示,此时除电源指示灯被点亮外,蓝色LED4 在闪烁发光。

图4 上电效果

此外,若在电脑侧打开设备管理器,则可就看到有虚拟串口呈现,见图5所示。

图5 虚拟串口

由资料可知,翌创ET6001是以MDK为开发工具。

本人使用的是Keil  V5.28,随后又安装了ETMCU.ET600x_DFP.1.0.6芯片支持升级包,这样在使用时,就可见到对ET6001的支持,如图6所示。

图6 芯片支持

在下载例程的情况下,选取相应的例程加以编译,则其结果如图7所示。

图7 完成编译

图8 设置调试器

图9 完成下载

但稍感诧异的是,按程序的设计将GPIO2_04连接到LED9上并没有预期的LED闪烁效果,暂时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用的也是LZ的这个GPIO demo.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仔细阅读了《ET6001SDK 开发入门指南 .pdf》。原来用的是5.26,重新下载了5.33的MDK版本,也不行。Debug的时候,watch window变量失效,不能控制PC指针。Falsh, ITCM模式也切换了。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也是LZ的这个GPIO demo.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仔细阅读了《ET6001SDK 开发入门指南 .pdf》。原来用的是5. ...

改用调试运行方式吧!

网友:
这翌创ET6001的板子红红火火的看着非常的喜庆啊!!!

网友:
这块板子的确不错,现在又要推出ET6002,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