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DigiKey创意大赛】家居气象台-调试iic接口通信

楼主:
为了项目尽快落地,便于兼容和移植部分现成的代码,开发平台采用Keil MDK编译器,代码库采用STM32的基础库。图1

因为选用的OLED显示屏接口可以是4线SPI口,也可以是IIC接口;BME680可以是4线SPI口,也可以是IIC接口;D6T-1A-01只有IIC接口,因此,选择IIC接口作为统一的通信口。IIC接口的调试就成了重要的一部分。图2

另外,IIC接口需要用到的线较少,连接起来也比较简洁。考虑到各个模块是连接到NUCLEO-F411RE开发板的引脚插座上,而非重新绘制线路板,因而,考虑选择软件实现IIC的读写时序,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模块的接线可以放在一起,而无须根据STM32F411RE的内部IIC的固定引脚分配不集中导致引线纷乱繁杂。图3

第1步,新建项目工程。

这个过程无需赘述了,想必大家都会的。工程建好后,尝试点亮指示灯LD2。图4

第2步,编写BME680模块的底层iic接口通信代码,设定延时时间,调试读写时序,验证数据是否正确等等。调试是个辛苦活,一旦卡到了哪儿,就只能上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了。图5

第3步,同样的底层通信代码,移植到D6T-1A-02模块和0.96寸OLED显示屏模块上,直到调试完成。

至此,所需要的底层硬件通信就已经基本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人机交互的显示界面啦!

网友A:
抓IIC数据,还是逻辑分析仪好用,示波器看数据内容还有点麻烦

网友B:
D6T-1A-01监测的到底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抓IIC数据,还是逻辑分析仪好用,示波器看数据内容还有点麻烦

示波器用习惯了也还好吧,就是读每一位比较麻烦,不如逻辑分析仪来的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D6T-1A-01监测的到底是什么型号啊?

写错了,应该是D6T-1A-02,可以用来感应人体存在,也可以非接触测温,还没有对比准确度,温度值倒是蛮稳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用习惯了也还好吧,就是读每一位比较麻烦,不如逻辑分析仪来的直观

是的,示波器现在我都用的少了,除了看一些模拟电路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