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半导体产品在SiC逆变焊机中的应用_20241016_Rev.1.3

楼主:
基本半导体产品在SiC逆变焊机中的应用_20241016_Rev.1.3

网友:
电路位置
焊机
输出电流 SiC
MOSFET 分立 器件 SiC
MOSFET 模块 隔离驱动芯片
电源控制芯片
SiC
SBD
主电路原边逆变

250 300)A B2M080120Z*8
/
/
/
/

350 500)A B2M040120Z*8
BMF240R12E2G3
BMF80R12RA3
BMF160R12RA3
/
/
/
500A
以上或切割机 B2M030120Z*8
/
/
/
门极驱动板
/
/
/
BTD5350MCPR*8
BTD5350MCWR*8
BTD25350MMCWR*4
BTP1521F
BTP1521P
/
主电路副边整流
切割机
/
/
/
/
B
3 D 40065 HC *8
辅助电源
/
B2M600170R
/
/
BTP284x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