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RS485接收乱码,发送正确,

楼主:
下面画绿颜色的是mcu的程序下载口的接地,接上的话发送和接受都是正确的,不 接上的话就会出现乱码  ,这种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下载口只是TTL接口,不是RS485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口只是TTL接口,不是RS485接口

我知道哇,但是只有把那个接地接上,数据才正确,不然就是乱码,是不是我的布局有问题,导致地电位差问题哦

网友B:
电路板的地 和 电脑的 地 得接在一起才可以哦。

网友:
485是差分信号,不需要地,TTL是电压信号,必须要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的地 和 电脑的 地 得接在一起才可以哦。

对就是这样,是啥原因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这样,是啥原因哦

???? 就是这样啊,是TTL信号,当然要把地接在一起了。。不接地哪有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 就是这样啊,是TTL信号,当然要把地接在一起了。。不接地哪有压差。

不是,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是划绿颜色的哪里是调试程序的,不知道是我接地的布局有问题还是什么,只有把调试程序哪里的接地里接上我的rs485(max3485芯片)的接受才正常,,我一共有两个rs485,一个收发都是正常的,另外一个是接地那里接上才正常,我想问的是我这个pcb接地布局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网友B:
你问题没有表诉清楚,和PCB布局没有关系,看原理图吧。

网友D:
还是整个原理图吧,这看着太费劲了,布线就不说了,485通常是要隔离的

网友:
485 半来就要共地啊,不共地不稳定,时通时不通很正常

不共地的话,如何保证 485 接收到的信号不超过 485 规定的共模电压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问题没有表诉清楚,和PCB布局没有关系,看原理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整个原理图吧,这看着太费劲了,布线就不说了,485通常是要隔离的

网友E:
检查下,U3的GND是不是和MCU的GND在PCB上没连到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下,U3的GND是不是和MCU的GND在PCB上没连到一起

接上了的呀

网友:
现在解决没有,我的是24v电源隔离转5v,5v转3.3v,24v 的地和单片机的地是隔离的,现在插上jlink调试485就接收乱码,拔掉就正常了,我把24v的地和单片机的的接到一起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