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C60601-1 13.1.2的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
“Compliance is checked by drawing 15 W from the supply circuit for 1 min. If, after 1 min. the supply circuit can not supply 15 W, the circuit shall be considered to limit power dissipation to less than 15 W. The related design documentation is also reviewed.”

网友A:
医疗器械的安全通用标准,但我不是这个行业的,具体场景不太清楚。最好咨询一下第三方认证检测的,这个他们比较专业。或者有相关产品认证或检测报告,也可以看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医疗器械的安全通用标准,但我不是这个行业的,具体场景不太清楚。最好咨询一下第三方认证检测的,这个他们 ...

检测机构有时候也很不专业

网友:
一般下边就有检测方法,比如用火烧,去掉后不能继续燃烧,实际上就是使用的材料要求,挺好实现的

网友:
我刚细看了下,版主截图的中文部分应该是GB 9701.1-2020(IEC 60601-1:2012)里附录A 通用指南和使用说明。

标准该条款的正文截图如下:(对应15W的中文描述,版主若从事相关行业,对此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附录A的该处是对正文条款的进一步说明,它也说了标准初始版本引用的功耗值15W在正常氧浓度环境下引起着火的阈值,其远远低于IEC61010-1的数值。而且15W只是经验值。正文就是通过试验来测定1min的功耗或能量来确定是不是把考核元器件列入13.1.2试验的对象范畴里内。

顺便查了下最新IEC60601-1:2020 版,表述一样,说明这个经验值还没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