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大佬的ar眼镜项目,主板是一个h616柚木派,想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
  这个是android系统文件,里面是一整个安卓系统(还包含一些软件程序),本来要烧录进sd卡后插入主板。想请问一下这个文件中的系统是否可以复制到手机或电脑中进行编辑呢,想查看一下内部代码,望各位巨巨棒棒忙,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打开,可以反编译在修改,但是需要很高的技术,你要是这么问的话说明你根本不了解,你干不了这个活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开,可以反编译在修改,但是需要很高的技术,你要是这么问的话说明你根本不了解,你干不了这个活儿。 ...

我试试,谢谢佬

网友:
img是镜像文件,可以用工具打开的github有,还有一个

Android super.img 镜像解包工具

你搜搜看哈

早先安卓5、6时候天天刷机ROM包啥的。

网友:
你不如要个sdk去自己编译试试,看来你是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