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店赠送的行车记录仪,拆解发现里面用了这颗芯片

楼主:
朋友 21 年买的车,4S店给送了个杂牌的行车记录仪,用了没几天就拆下来换了一个。前两天他把这行车记录仪寄给我了让我来拆解。

这个面上有两个按键,一个是开关机,一个是拍照。

形状看着挺别致啊,做成这种形状就可以把车上的雷达底下的盖子拆掉,然后把这个扣上去。这种安装方式,看起来会凸出一些,但是比直接贴在玻璃上或者绑在后视镜上那种方式好一点。

看上面的贴纸,这是沃尔沃S60车型的。

引出了一根编织线。

这个线的端子是这种6pin防水端子。

外壳看得差不多了直接拆解。四颗螺丝拆掉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盖板拿下来了。

可以看到里面是相当简单,一个绿色的电路板,就是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外壳上两个按键的板子。另外有一个带外壳的电路板是控制板,通过这个白色的FPC软排线连接到了摄像头上。

去掉外壳之后看看控制板和摄像头。

直接去掉控制板的外壳,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蜂鸣器。

板子上绿色的这个小板子是wifi模块。旁边引出的天线贴在外壳上了。

大概观察了一下。Wifi模块上的芯片是RTL8188。

某宝搜到类似的模组价格大概在8.2元。

板子背面猛地一看有个比较大的芯片,我以为是BGA封装。

后来仔细一看发现这应该是个散热片,于是轻轻撬起来,看到了熟悉的芯片。SSC333,这个型号我虽然没用过,但是SigmaStar(星宸科技)这家的其他型号我以前使用过,所以logo看着就很熟悉。SSC333这颗芯片集成A7内核、FPU、NEON,主频为800MHz,支持WDR、多级降噪及多种图像增强和矫正算法。支持标准的H.264和H.265压缩算法,内置512Mb DDR2。还有其他一系列特性,比较适合用来做网络摄像机、安防监控等产品。

电源管理PMIC来自英集芯,型号是IP6303,这个PMIC有三个DC-DC输出通道,电流分别为1A/1A/0.5A,另外有8路LDO输出。本来想找个数据手册,结果官网不提供下载, 然后找到一个CSDN的下载链接,需要49积分才能下载,太穷了,没有积分,所以放弃了。

在这个行车记录仪上用的这个SSC333,封装为QFN-88的封装,芯片肚子底下有一个大的散热焊盘,这种芯片做封装时一般会在散热焊盘中间放一个大一点的通孔,用来在焊接的时候排出热空气,防止焊接不良等情况。

接下来看看摄像头。

摄像头通过24Pin的FPC排线引出。

朋友说这个东西不要了,随便拆,那就把Senser也拆出来看看吧。

然后再看看滤光片。

焦距调节的螺纹上有做点胶处理。

所有零配件如下。

拆这种产品其实看不到太多的东西,因为用的芯片和方案大多都很难查到资料,所以也没啥可分析学习的。很多国产芯片的资料不提供官网直接下载,只有客户才能拿到资料,而且很多要签署相关的NDA。所以如果不是大客户,或者开发的产品批量不够大,想用起来真的太难了。

作者:电子开发学习

来源:电子开发学习

网友A:
手头有点CSDN积分,下载了IP6303规格书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点CSDN积分,下载了IP6303规格书给大家分享一下

赞!!!!!小伙伴好给力

网友:
拆解分析得很详细

看了下控制板应该还有些功能没有介绍到,比如可以接锂电池和马达振子

另外,6pin的防水接口其实就三根线,应该就是电源和点火控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