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源纹波电压与电感有什么关系?

楼主:
纹波电压是指输出电压中含有的微量的电压变动成分,这些电压变动与开关频率同步发生,理想情况下的纹波电压为零。这是因为,如果纹波电压变动较大并低于负载端的系统最低工作电压,将会导致系统运作出现异常。近年,DC-DC转换器的低电压、大电流化正呈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为其提供更加稳定的电压。

图3-3-1 什么是纹波电压

和验证效率时一样,下面将就电感的变化对纹波电压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查。

图3-3-2 通过仿真实验进行的纹波电压评估

  • 仿真软件 : LTSPICE
  • DC-DC转换器 : Switch model
  • 工作频率 : 4MHz
  • 输入电压 : 3.6V
  • 输出电压:1.8V
  • 输出电流Iout : 2A
  • 电感 : 0.47/1.0/2.2µH

通过图3-3-3,可知电感越高,纹波电压的抑制效果就越好。电感越高,流过电感器的纹波电流就越能得到抑制,因此输出的纹波电压也会随之减少。须注意的是,电感会因直流叠加特性而下降。使用直流叠加特性较差的元件会导致电感下降、纹波电压增加。因此,很显然在进行选择时要确保Isat大于负载电流。

图3-3-3 纹波电压和电感

网友:
无论哪种开关电源,LC都构成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当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远高于LC谐振频率时,L每增大10倍,输出端信号成分就衰减到1/10。由此,L越大,输出纹波越小。

L是这样,C也是这样。C容量增加到10倍,纹波衰减到1/10。

网友:
开关频率不变时,增大电感,感搞变大。

增大开关频率,在相同的电感时,感抗增大,滤波效果变好了。

电容增加高频、高压的小电容,

网友:
4M的开关频率很高了,相对50K、100K的开关频率就是高太多了。

从图上看,047uH 时纹波的峰峰值大约是15mV,2.2uH时峰峰值就是五分之一是3mV,

纹波占比 1.5mV/1.8V *100%=0.083%  很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