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上拉电阻和上拉电阻电路图解

楼主:
开关电源中有很多电阻,那么这些电阻都起到什么作用呢?先了解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那么为什么需要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呢?

看下面的电路图
R3就是上拉电阻,B点电压在三极管不导通时是12V,当A点电压超过0.6V,三极管就会导通,B点电压为0.3V.
实际这个电路也是一个反相器,输入高电平,输出低电平,输入可以是一个电压如3.3V,输出电压可以是5-24V,实现电压转换控制。

有上拉电阻
这个上拉电阻就是把B点电压拉高到12V,如果没有这颗电阻,三极管不会导通,B点也不会有电压。
没有上拉电阻
有很多芯片都是集电极开漏输出,需要加上拉电阻,那么为什么不在内部直接做好呢?
在设计电路时,上拉电阻要接不同的电压,如24V,12V,5V,3.3V,根据后级电路需要,连接不同的电压,提供一个稳定的信号电平。阻值通常在1K-100K,根据上拉的速度选择,阻值大,上升沿缓慢,阻值小,上升沿很快。

图中R2就是下拉电阻
下拉电阻的作用是保证三极管不会误导通,由于上电的一瞬间A点信号还不稳定,可能会有一个干扰信号,触发导通三极管,这在电路中是不可以发生的情况,当三极管误导通,会改变电路的状态,在电源电路中,还会引起炸机的风险。

上拉电阻就是连接电源的一端,下拉电阻就是连接到GND,给电路一个稳定的信号,或者是电源电压,或者是GND,提供一个稳定的信号状态,确定的电压值,接受外部信号电压的控制。这个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阻值比较大,多以不会对输入信号有影响。
观察开关电源中,有哪些是上拉电阻,哪些是下拉电阻。
免责声明

     注:来源@思创电子,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其真实性及合法性。如有问题联系管理员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