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DigiKey创意大赛】基于Raspberry 5工业传感网关系统的设计-各项传感器数据采集

楼主:
本项目用到的各项传感器,
1、FST红外温度传感器(主要用于无法安装接触式传感器测温场景)

1.2 这是一个工业级Modbus红外测温传感器。下面是ESP32 驱动串口、写入接收Modbus数据,拿到温度数据的代码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 // 使用SoftwareSerial定义Modbus的RX和TX引脚
  • SoftwareSerial mod(16, 17); // RX = 16, TX = 17
  • // 读取FST传感器的Modbus命令
  • const uint8_t ModFstReadBuffer[] = {0x7B, 0x03, 0x00, 0x00, 0x00, 0x02, 0xCF, 0x91};
  • // 将尾数部分转换为小数
  • float tow_to_ten(uint32_t dat) {
  • float result = 0.0;
  • uint8_t countt = 1;
  • uint32_t num = (dat << 9) & 0xFFFFFFFF; // 将尾数左移以进行转换
  • // 将尾数的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小数
  • while (num > 0) {
  • result += ((num & 0x80000000) >> 31) * pow(0.5, countt);
  • countt++;
  • num = num << 1;
  • if (countt > 23) {
  • break; // 超过23位时退出
  • }
  • }
  • return result;
  • }
  • // 将IEEE 754格式的数据转换为十进制浮点数
  • float IEEE754_to_decimal(uint32_t source) {
  • uint8_t sign = (uint8_t)((source & 0x80000000) >> 31); // 符号位:第31位
  • uint8_t index = (uint8_t)((source & 0x7F800000) >> 23); // 指数部分:第23-30位
  • uint32_t mantissa = (source & 0x007FFFFF); // 尾数部分:第0-22位
  • float decimal = tow_to_ten(mantissa); // 将尾数转换为小数
  • // 根据IEEE 754公式计算十进制浮点数
  • return pow(-1, sign) * (1 + decimal) * pow(2, (index - 127));
  • }
  • // 获取FST传感器的温度数据
  • void GetfstSenesorData() {
  • float fstTemperature, FstTemperatureFahrenheit;
  • Serial.println("state=2常规工作模式-------------菲尔斯特探头工作模式");
  • unsigned int data[9]; // 用于存储读取到的响应数据
  • delay(10); // 等待传感器响应
  • // 写入Modbus命令并检查是否成功发送了8个字节
  • if (mod.write(ModFstReadBuffer, sizeof(ModFstReadBuffer)) == 8) {
  • Serial.println("写入串口数据成功");
  • Serial.println("----------1----------↓");
  • // 读取传感器的Modbus响应数据
  • for (int i = 0; i < 9; i++) {
  • data[i] = mod.read();
  • Serial.print(data[i], HEX);
  • if (i < 8) Serial.print("/");
  • }
  • Serial.println();
  • // 检查返回的数据是否符合预期格式
  • if (data[1] == 3 && data[2] == 4) {
  • int val = 0;
  • char *pBuf = (char *)&val;
  • // 将四个字节的数据组合成一个32位的整数
  • pBuf[0] = data[6];
  • pBuf[1] = data[5];
  • pBuf[2] = data[4];
  • pBuf[3] = data[3];
  • Serial.print("读取的原始整数值:");
  • Serial.println(val);
  • // 将读取到的数据转换为实际的温度值
  • fstTemperature = IEEE754_to_decimal(val);
  • FstTemperatureFahrenheit = (fstTemperature * 1.8) + 32.0f;
  • // 输出温度值
  • Serial.print("温度 (摄氏度): ");
  • Serial.println(fstTemperature);
  • Serial.print("温度 (华氏度): ");
  • Serial.println(FstTemperatureFahrenheit);
  • } else {
  • Serial.println("接收到的Modbus响应数据无效。");
  • }
  • Serial.println("↑-----------1----------↑");
  • } else {
  • Serial.println("写入串口数据失败。");
  • }
  • }
  • void setup() {
  • // 初始化串口和Modbus通信
  • Serial.begin(115200);
  • mod.begin(9600);
  • }
  • void loop() {
  • // 每2秒获取一次FST传感器数据
  • GetfstSenesorData();
  • delay(2000);
  • }

这一部分需要有一个TTL-RS485的芯片,附一个原理图供参考

2、SGP30 传感器(这是我的必选物料之一)

SGP30 是一款多功能气体传感器,用于测量空气中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 和二氧化碳当量 (CO₂eq) 浓度。SGP30 使用MEMS技术和气体传感技术。

2.2  下面是ESP32 读取SGP30监测到的有机化合物 (TVOC) 和二氧化碳当量 (CO₂eq) 浓度,氢气、乙醇的代码

  • #include <Wire.h>
  • #include <Adafruit_SGP30.h>
  • // SGP30 引脚连接到 ESP32:
  • // SGP30 VCC -> ESP32 3.3V
  • // SGP30 GND -> ESP32 GND
  • // SGP30 SDA -> ESP32 GPIO 21(或其他 SDA 引脚)
  • // SGP30 SCL -> ESP32 GPIO 22(或其他 SCL 引脚)
  • Adafruit_SGP30 sgp;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115200);
  • // 初始化 SGP30
  • if (!sgp.begin()) {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find SGP30 chip");
  • while (1) {
  • delay(10); // 避免无限循环时占用过多CPU
  • }
  • }
  • // 初始化 IAQ(Indoor Air Quality)
  • sgp.IAQinit();
  • }
  • void loop() {
  • // 读取 eCO₂ 和 TVOC 数据
  • if (sgp.IAQmeasure()) {
  • Serial.print("eCO2 = ");
  • Serial.print(sgp.eCO2);
  • Serial.println(" ppm");
  • Serial.print("TVOC = ");
  • Serial.print(sgp.TVOC);
  • Serial.println(" ppb");
  • Serial.print("Raw H2: ");
  • Serial.print(sgp.rawH2);
  • Serial.print(" Raw Ethanol: ");
  • Serial.println(sgp.rawEthanol);
  • Serial.println("-----------------");
  • } else {
  • Serial.println("Measurement failed");
  • }
  • delay(3000); // 每3秒读取一次数据
  • }

3、BME680模组 (这是我的第二个必选模组)

BME680 是一款由 Bosch Sensortec 生产的多合一环境传感器,可以测量温度、湿度、气压、气体

下面是ESP32 读取这些参数的代码

  • #include <Wire.h>
  • #include <Adafruit_Sensor.h>
  • #include <Adafruit_BME680.h>
  • Adafruit_BME680 bme; // I2C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115200);
  • if (!bme.begin(0x77)) { // 根据你的模块地址设置
  • Serial.println("BME680 not found");
  • while (1);
  • }
  • }
  • void loop() {
  • if (bme.performReading()) {
  • Serial.print("Temperature = ");
  • Serial.print(bme.temperature);
  • Serial.println(" *C");
  • Serial.print("Humidity = ");
  • Serial.print(bme.humidity);
  • Serial.println(" %");
  • Serial.print("Pressure = ");
  • Serial.print(bme.pressure / 100.0);
  • Serial.println(" hPa");
  • Serial.print("Gas Resistance = ");
  • Serial.print(bme.gas_resistance);
  • Serial.println(" ohms");
  • } else {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perform reading");
  • }
  • delay(3000); // 每3秒读取一次数据
  • }

4、SHT40 这是一款高精度的温湿度传感器,可以读取温度和湿度。I2C协议,

这是SHT30的升级款,代码也有改动。下面是示例代码

  • #include <Wire.h>
  • #include <Adafruit_SHT4x.h>
  • Adafruit_SHT4x sht4x;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115200);
  • // 初始化 SHT40
  • if (!sht4x.begin()) {
  • Serial.println("SHT40 not found");
  • while (1) delay(10);
  • }
  • // 可以设置传感器精度
  • sht4x.setPrecision(SHT4X_HIGH_PRECISION);
  • }
  • void loop() {
  • sensors_event_t humidity, temperature;
  • // 读取温湿度数据
  • if (sht4x.getEvent(&humidity, &temperature)) {
  • Serial.print("Temperature: ");
  • Serial.print(temperature.temperature);
  • Serial.println(" °C");
  • Serial.print("Humidity: ");
  • Serial.print(humidity.relative_humidity);
  • Serial.println(" %");
  • } else {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read data from SHT40");
  • }
  • delay(2000); // 每2秒读取一次数据
  • }

5、LTR329 这是一个光传感器,可以测量可见光和红外光。在项目中用于监测车间内光照强度是否达标。对员工视力是否影响。

下面是ESP32 读取LTR-329的代码

  • #include "Adafruit_LTR329_LTR303.h"
  • Adafruit_LTR329 ltr = Adafruit_LTR329();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115200);
  • Serial.println("Adafruit LTR-329 light sensor test");
  • if (!ltr.begin()) {
  • Serial.println("Couldn't find LTR sensor!");
  • while (1) delay(10);
  • }
  • Serial.println("Found LTR sensor!");
  • // 设置默认增益、积分时间和测量速率
  • ltr.setGain(LTR3XX_GAIN_2); // 默认增益
  • ltr.setIntegrationTime(LTR3XX_INTEGTIME_100); // 默认积分时间
  • ltr.setMeasurementRate(LTR3XX_MEASRATE_200); // 默认测量速率
  • }
  • void loop() {
  • if (ltr.newDataAvailable()) {
  • uint16_t visible_plus_ir, infrared;
  • bool valid = ltr.readBothChannels(visible_plus_ir, infrared);
  • if (valid) {
  • Serial.print("CH0 Visible + IR: ");//可见光
  • Serial.print(visible_plus_ir);
  • Serial.print("\t\tCH1 Infrared: ");//红外光
  • Serial.println(infrared);
  • }
  • }
  • delay(2000); // 延时以避免数据更新过于频繁
  • }

到这里,完成了ESP32 采集数据部分的功能。

后续请看下一集,ESP32通过网络将数据传输到工业传感器网关

网友:
工业级的红外测温传感器,看着很高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