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探针的使用对波形测量的准确性

楼主:
示波器以及示波器探头有底噪,如果在测量一些小信号时,使用高倍率的档位,会不会使示波器和探头的噪声一起放大?

示波器上插了多个差分探针,由于示波器上同轴电缆头的地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使用差分探针测量不同位置的电路,会对测量的信号以及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有影响吗?

网友A:
【如果在测量一些小信号时,使用高倍率的档位,会不会使示波器和探头的噪声一起放大?】

噪声的放大,不是你想像的那样。

网友:
【如果使用差分探针测量不同位置的电路,会对测量的信号以及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有影响吗?】

测量仪器一定对被测量信号有影响,只不过影响有大有小。使用差分探头并不会增加对被测量信号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测量一些小信号时,使用高倍率的档位,会不会使示波器和探头的噪声一起放大?】 噪声的放大,不 ...

那是什么样的,之前我分别用差分探针的*100档和*1000档测量一个比较小的信号,是编码器输出的信号,用*100档测量出来的波形噪声比较少和小,相对于信号

网友B:
探头衰减和放大都会造成信号能量损失,取决于探头自己补偿做的好不好了,放大肯定会把噪声一起放大,主要是高频噪声

网友:
示波器上面插了两个差分探针一个电流钳,第一张图片三个通道都开着,第二张图片只开了两个查分探头的通道,从图片上波形的精细度看第一张图片的两个波形更精细一些,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探头衰减和放大都会造成信号能量损失,取决于探头自己补偿做的好不好了,放大肯定会把噪声一起放大,主 ...

我想知道具体使用不同倍率的探头会放大那些噪声?